[家电] 只有20年的万年历,怎么破?

楼主(2023-03-02):
捡来的,只能20--00---19

看图

楼主:
看来是没戏了,芯片决定了时间范围

网友A:
调到2003年,然后动手把0的段码飞线,改成2,这样又能用10年(农历会乱,只能让它不显示了)

另外一个办法是外挂单片机和tm**系列的数码管驱动芯片,把牛屎铲了

网友B:
我也有个,使用的HT48R30A-1,没办法重写程序了……

楼主:
据说可以升级为2518芯片

网友:
换芯片去淘宝问问店家

网友:
这不能叫万年历,只能叫二十年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使用的HT48R30A-1,没办法重写程序了……

你最牛!

网友C:
淘芯片直接换,我就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芯片直接换,我就搞过

换个啥芯片呢?求渠道

网友:
哈哈,是没办法写,现在把年,星期,农历用胶带贴了在用

网友D:
2023前3个字是不会变的,直接单独供电让它们固定显示,只需要最后一位受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23前3个字是不会变的,直接单独供电让它们固定显示,只需要最后一位受控就行了。 ...

还有星期,农历,大小月,怎么整?

网友:
这个黑胶好圆

网友:
这个要么刷程序要么扔

网友:
直接铲了芯片换主控呗,这又不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星期,农历,大小月,怎么整?

向我学习,用黑胶布贴掉……只用日月时间

网友:
意义不是太大,除非找到原制作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到2003年,然后动手把0的段码飞线,改成2,这样又能用10年(农历会乱,只能让它不显示了)

另外一个办法 ...

回调六十年,农历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