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为什么摄像头深夜总是离线

楼主(2023-03-02):
大家不要说我是不是开了移动侦测,是全天录像。摄像头是WIFI的,我怀疑是不是半夜有人开着WIFI杀手闯进屋子搞事情。

网友:
会不会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插张卡再看看,无线很不稳定

楼主:
那没有,平头老百姓罢了

网友:
人家摄像头不要睡觉啊?!即使没熟睡,打个盹总可以吧!

网友:
是不是录到了不可描述的事儿删掉了?

网友:
看着确实像动态检测,可以在那段时间测试一下IP是不是通,看是不是网络掉线

网友:
WIFI也会打瞌睡的么

网友:
看记录的特点,像是打开了移动侦测。但在后半夜的数据又是连续的。你应该查一下路由器,看看是不是路由器工作不稳定导致的。

网友A:
路由器夜里重启了吧

网友B:
摄像头供电不足,半夜开了红外后造成不工作不稳定,我家有一个也这毛病,我没去管,白天好就行了,也不是关键的点位!

网友:
先分析一下离线的时间点是否有规律

网友:
以老夫多年的经验分析,子时阴气最重,极易招来各路冤魂野鬼,设备因此过载而崩溃,此间发生的事情无迹可寻,实在是危险万分!楼主欲破此劫,可私信老夫再奉上家元若干,老夫定有妙招破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供电不足,半夜开了红外后造成不工作不稳定,我家有一个也这毛病,我没去管,白天好就行了,也不是关 ...

我猜也是,不是网络问题,就是电源问题。

网友:
  除了供电   还有一种可能同一画面晚上时间久了  他会自动休眠   有动静又开始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夜里重启了吧

感觉是晚上一点路由器重启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摄像头  萤石云没有你这种现象

网友:
深夜总是离线先要排查网络的原因,

网友:
储存卡的还是网络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