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对讲机A8电池拆解

楼主(2023-03-02):
摩托罗拉A8电池,只能暴力拆解外壳粘的特别严实。

外面有4个触点,里面2触点直接连接电池。下面拆解看看具体是什么功能。线路顺便画下来。对需要维修充电器有帮助。电路分析电池带取样和充电温度保护。

网友A:
你这原理图有毛病,只有充电没有放电触点,放电触点没画出来!

网友:
放电触点应该就是接电池两端

网友B:
二极管画反了

网友:
镍氢电池的,可以改成锂电。

网友:
改成锂电又轻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原理图有毛病,只有充电没有放电触点,放电触点没画出来!

是放电就是电池正负直接输出给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画反了

没有,这个是充电防反冲用

网友:
原装电池,做工不错

楼主:
忘了化输出,补丁下。
5,6触点输出供对讲机电。背面靠外壳边上的是负(6#)。

网友:
老电池,也就这样

网友:
magone系列的?接收没有以前的760好

网友C:
这是啥画图软件?1 2不画那两个弯折不更好看吗

网友D:
为啥是8V的电压?用的什么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是8V的电压?用的什么电池?

镍氢电池电压1.2*6=7.2V  在充满情况8V多,电路图只是代表那里是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啥画图软件?1 2不画那两个弯折不更好看吗

手机模拟电路软件,零件库没有合适的就只有这样凑合看了

网友(2024-08-09):
A8可以直接用A8D的锂电池,续航很久

网友:
我有两个a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