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昆山樱花燃气热水器只打开冷水龙头时候内部有呼呼呼的声音是什么缘故?

楼主(2023-03-02):
请问新换的燃气热水器,只打开冷水龙头时候热水器内部有呼呼呼的声音是什么缘故?原来旧的那个燃气热水器没这个现象,同样都是昆山樱花

网友:
强排的风扇声音吧?

网友A:
是不是水没满管路有空气?

网友:
打开冷水龙头时候热水器内部有呼呼呼的声音???先检查管道别接反了吧!

网友B:
给热水器接一个单向阀,水压减小后触动了流水开关,强排启动了,热水器准备点火了!

网友:
你可能是将水龙头打到了热水位置,那么水道仍然经过了热水器,如果你将用水龙头转换到冷水位置,冷水直接旁路流下,没有任何水流经过热水器,就听不到呼呼流水声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热水器接一个单向阀,水压减小后触动了流水开关,强排启动了,热水器准备点火了! ...

意思是热水器进水管接一个单向阀强排风扇就不会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水没满管路有空气?

上一个拆掉以后空了一段日子,有可能水管进了点空气,但是用了很久了应该也排掉了

网友C:
冷水经过了? 共振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水经过了? 共振
?

应该是风扇

网友C:
应该? 确认了吗, 霍尔脉冲出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 确认了吗, 霍尔脉冲出了没

听不懂,太深奥

网友:
首先你要搞清楚,声音从哪来?风扇声?水流声?

楼主:
冷水进口装了个单向阀问题解决。不过还是没想明白,人水器里面不存水也不存在反向流水,单向阀究竟起了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