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6SPlus不开机-2G PA芯片短路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3-03-02):
坛友寄修6SP,说在使用中关机不开机了,插充电器也无充电标志显示

拆机先,换过电池,电池还是松的,待会处理电池松动问题

使用1200元的稳压电源对主板上电,发现大电流了,平时这类短路多半是电容问题,继续检测看最终是什么元件短路了?

拆下主板

万用表先测试主供电(WIFI旁边的电容那里方便测试),短路了

上热成像,尾部处高热(显微镜图像不同步的,忽略)

撕开另一面的贴纸,发现发热点区域有个IC烧糊了,此IC为2G PA

拆下2G功放芯片,测试主供电网络已不短路了

单独测试下坏的2G PA,短路的

换上新的2G PA芯片,再次测试主供电,恢复正常阻值了(前面拆下坏IC时测试的阻值273偏小,是因为相关元件在高温时会这样,冷却后就正常了)

主板装回机壳中,电源上电已不短路不漏电

装好屏幕,电池也重新用胶固定了,不再松动了

开机进入系统

完美修复不开机

前几天也修了一台6SP开关机都漏电的,恰好也是2G PA问题,但它不短路可以开机,只是漏电耗电快,看起来有点点象是2G PA的通病了!!
END

网友A:
特别喜欢看修水果机的,维修过程和工具看着都是享受啊

网友B:
这机是什么U?看样子现在用着还不卡?

网友C:
土豪啊,一个电源12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土豪啊,一个电源1200块……

高精度数字电源,不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是什么U?看样子现在用着还不卡?

A9  CPU
用起来基本不卡的,我儿子玩王者都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别喜欢看修水果机的,维修过程和工具看着都是享受啊

水果比较甜,当然享受喽

网友:
楼主修手机就像玩似的~

网友D:
有热成像仪就是方便。看来以后维修小型数码产品必备啊。

网友:
我是一看就会,一修就废

网友:
设备齐全,热成像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热成像仪就是方便。看来以后维修小型数码产品必备啊。

要修好多个机才能赚回本钱喽

网友:
好像买台iphone se2用,可惜没有钱啊,继续用我的红米6A

网友:
这样修一台要多少钱

网友:
长期练就的本领艾

网友E:
我也有这款手机,系统更新不支持了,不少App也不能装最新版了,但用起来还足够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这款手机,系统更新不支持了,不少App也不能装最新版了,但用起来还足够流畅 ...

玩王者都可以的

网友F:
其他牌子的手机扩容可以吗?

网友:
厉害,工具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他牌子的手机扩容可以吗?

我这边不可以,有极个别人可以或官方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