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历时十天!拆修80年代末生产咏梅2YX-4 MW/SW二波段袖珍收音机

楼主(2023-03-02):
在鱼上收了一台缺刻度盘玻璃罩,80年代末生产的九成新咏梅2YX-4二波段故障收音机,故障是收不到台满刻度啸叫。

机子到手后大概看了一下外观,外观很新很干净几乎看不出使用痕迹,线路板也非常干净,元器件也没有丝毫氧化生锈,
只是有一个电池簧片被电池漏液腐蚀严重,看到电池簧片腐蚀成
就也没有装电池试机,就直接开拆用水洗,
除了线路板与扬声器没有用水洗,其他都用水洗。本来线路板也要水洗,但是看到线路板很干净,
不仔细看看不出有灰尘,加上要拆双联才能水洗,线路板就不水洗了,用刷子清除下灰尘就好。

这机子有一个特别的亮点,就是短波段有频率展宽功能,这个功能只有在台式与便携式机子上才有,在袖珍机上使用非常罕见。机子为七管硅锗混合.

收音机一些参数

电源电压:3V  两节5号电池
频率范围:MW  535-1605KHz,
                SW  6-18MHz
输出功率:不失真功率50mW,最大100mW
扬声器:直径57mm   8Ω
三围(mm):74.5x130x30
体重:230克(不含电池)
出生日期:不会早于1987年1月

先上外观图,拆之前没有拍,借用修好复原后补拍的

其实没清洗前外观就很干净,但是作为一个有强迫症加洁癖的人来说,不清洗就是无法接受的。
这机子壳子不像常见的机子由前后盖两部组成,它是由面盖+中间装线路板的壳子+后盖三部分组成。

(清理完并修复后补拍图)

(清理完并修复后补拍图)

后盖打开(清理完并修复后补拍图)

面盖打开图,扬声器是安装在面盖上(清理完并修复后补拍图)

袖珍机调谐用拉线的也不多见

面盖

扬声器网罩拆卸,网罩下面灰尘也不是很多

先用刷子简单去除一下灰尘

扬声器网罩拆卸下来

还以为商标是像网罩有安装腿,原来是用胶黏的

接下来拆线路板。开始以为要把这个频率展宽可变电容卸掉才能把线路板从中壳里取出,
后来在复原安装时发现这个不用卸掉线路板就可以从中壳里取出。不过要水洗这个还是要卸下来。

这个就是用于频率展宽的小容量可变电容

线路板从中壳上卸下

被电池液腐蚀了的簧片

卸下来的线路板,可以看出能扭的地方都还是未动封状态

频率刻度盘

线路板上焊的痕迹是我焊的

短波天线输入线圈

中波磁棒天线,初级用的丝包线

中短波振荡变压器,上部两个靠一起的那两个。中波左,短波右

二,三级中频变压器

音量电位器

功放部分,采用无输出变压器OTL电路

功放管3AX31C   NT牌(南通)

功放倒相变压器

全家福

机子水洗并清除灰尘后,被腐蚀的电池簧片,自己用电镀法翻新。
对电镀感兴趣的可以去我的这个帖子看看番外篇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1330-1-1.html

开始复原,线路板安装完成

功放管生产日期1987年1月

整机复原,水洗后的效果
刻度盘缺玻璃罩

铝质指针

调谐旋钮与频率展宽旋钮,这两个旋钮的位置设计的真好两个并排,操作起来非常方便。
上部为频率旋钮,下部为频率展宽旋钮

耳机是2.5mm的

商标及机子型号

整机卫生清洁完毕,装电池试机变成无声了。
在排除故障前先把收音机原理图贴上,以便大家对后面的故障排除路径有个大致了解

照网上的模糊原理图临时画了一张原理图,
有些元件参数可能不对

开始排除故障:

仔细检查一遍,线未接错,那么是哪里出问题了?

先用干扰法查,手拿镊子从后级第二中放BG3开始,向前依次碰各级三极管基极,听扬声器有没有反应,
当最后碰到最前级变频管BG1基极时扬声器什么反应都没有,然后着重查这一级,首先关机测三极管是否坏了,
用万用表二级管档测三极管正常且无虚焊接触不良,再开机测电压发现基极电压为0,
造成基极电压为零只有天线次级线圈断线,偏置电路无电压输出,偏置电阻坏,
与基极相连的相关元件管脚碰壳,基极旁路电容击穿短路,这5个原因造成。

再关机先查天线次级线圈正常无断线,接着查偏置电路也正常,这时就该怀疑基极对地有短路,
再次关机测基极对地电阻,果然基极对地短路。然后开始查看与基极相连的元件管脚有无碰壳,并没看到有碰壳。

于是维修陷入停顿,最后经过多次排查才发现是天线次级线圈焊在波段开关脚上那侧,线头压在相临接地脚上,
用镊子把线头挑起,再测BG1基极对地电阻不再为0,再开机有声音了。造成无声的新问题是拆机时手拿线路板把线头压弯了压到相临脚上去了。

就是波段开关这里,线太细很难发现线头与临脚有短路

虽然无声故障排除了,但老故障高频自激啸叫是个头疼的难题。难也要修!

开机试接收电台,能接收到一两个强信号中波台,短波一个都接收不到。调谐时满刻度都有啸叫,说明有严重的高频自激。

排除这种自激首先得用短路法,从前级向后逐级短路输入信号,短路到那级啸叫消失说问题大致就是在那级,
但不是绝对的,自激是前后级互相影响的。

短路到第一中放BG2时啸叫停止,开始查第一中放BG2,首先查电流,测得静态电流高达15mA,比正常0.3-0.6mA高了25倍,
这么大的电流不自激振荡都难,由于该级接有自动增益控制,自动增益控制也是BG2偏置的一部分,
如果自动增益的可变电阻W1开路或者接触不良电阻增大,就会使BG2偏置电压上升进而引起电流增大,
十有八九就是这个可变电阻有问题,然后用镊子拨了几下可变电阻W1,BG2电流减少到7mA验证了判断是对的可变电阻W1接触不良,
但这时并没有去旋可变电阻,因为可变电阻W1还是厂家用漆封住的没有动过,所以不愿去动它以免破坏原有的状态。

后把BG2换了现象还是一样,就又换回去,然后断开BG2电源,查下一级第二中放BG3的电流,
测BG3的电流在1.8mA属于正常范围。试着给BG3增加一个50K的下偏置电阻,让BG3偏置电压下降电流减小,
效果明显啸叫减弱了许多,收台也明显多了,但是不能彻底消除啸叫,灵敏度也不能提高。

这时想想是不是检波二极管2AP9变质了,变质了检波就会谐波增多,谐波干扰到了中放,把二极管换了也是一样。
那么主要问题还是在第一中放极,然后调自动增益可变电阻W1,把BG2电流降低到正常范围0.7mA,
这时啸叫基本没有只有在600KHz以下有轻度啸叫,但收台依然是很少,稍微弱一些的台就收不到,看来灵敏度也有问题,到此中放部分故障基本排除。

这时不要想着是中频不对,统调没有调好的原因,就贸然去调中频变压器,统调的微调电容与磁棒天线,
以免本来中频与统调没有问题,结果去调乱造成故障扩大。引起灵敏度低不单单是中频与统调,
还有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到灵敏度。这时要测变频级工作是否正常,因为,变频级工作不正常也是引起高频自激与灵敏度低的主要祸首之一。
接下来转到变频级,首先把振荡线圈随便那级线圈短路,让变频管BG1停振再测BG1的静态电流,
测得电流为1mA比绝大多数机子偏大,这个电流不算非常大,极少机子也会用到1mA。但是不一定就适合在这机子上,
试着降低BG1电流,把原来4.7K的偏置电阻R5断开接入100K可变电阻,把BG1电流调到0.48mA,再试机啸叫彻底消失,
灵敏度大幅提升,短波段也可以收很多台。然后拆下可变电阻测其阻值在79K,换上82K的电阻就好了。

本来还想用示波器调一下中频与统调,看到机子还是出厂时的状态没有被动过,虽然年头久了元器件会老化使电气参数变化,
使得机子性能下降,但通过实际使用机子状态还不错,就懒得动也不想破坏原机状态,就这样吧。至此机子故障排除恢复正常。

收音机的高频自激啸叫看似简单,但是排除不容易,不是单一级的问题,是各级互相影响,很能锻炼技术的活。

通过这次故障排除,要懂得厂家设计不一定就合理没有问题。照着图纸测出来的数与图纸一致就不去怀疑它,厂家也有设计不合理的地方。

这个就是自动增益控制的可变电阻W1,这种可变电阻新的都容易接触不良,更何况是年头久了的

这个就是变频级BG1的偏置4.7K的电阻R5

换成82K的,故障彻底排除

最后贴上卖家的试机视频与我修复后的视频

卖家试机视频

修复后接收中波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0NjMyMDAyN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0ODE5MTgxNg==.html

修复后接收短波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0ODE5NDU1Mg==.html

怎么视频链接不显示?复制上面黑色框中的视频链接,打开就可以查看视频

拆修断续用了十来天,至此,拆修完毕!

end

插 曲

就在帖子发出后第二天,修好的收音机又出现新情况,开机听着听着就没广播声,把耳朵贴近扬声器有沙沙声,
断电再上电后就又正常,不断电不动它过一会儿也会正常。
就这样试机了一天,到后来彻底恢复不了,就只有细微的沙沙声。
那又得再修一次了,这次问题从症状看是变频管停止振荡或者电容有漏电。

再次拆开机子检查,先查BG1-3的偏置电压提供者稳压管BG8 2CB2A上的电压,
测得电压为1.1V左右与上次修的时候电压1.7V对不上,这相差太多了。

就这玩意,听说特别容易坏

由于不知道稳压管BG8 2CB2A的参数是多少,测出的电压没有对比,就也不知道到底那个电压是对的,
然后去网上查稳压管2CB2A的资料,这东西资料真难找,开始只找到介绍是什么类型器件没有参数的资料,说是温度补偿稳压二极管。
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有参数的资料,资料显示稳压管2CB2A的稳压范围在1.25-1.37V,但是资料也是不确定是准确的。

然后测BG1偏置电压基本正常,但是不排除已经停振。想了下还是先查2CB2A稳压部分的限流电阻R7与R13,
是否由于限流电阻R7,R13变质阻值增大导致2CB2A的稳压电压下降。
测R7,R13阻值都正常,说明还是稳压二极管2CB2A有问题。先不急着换稳压二极管2CB2A,也没得换只能用其他管子代替。
先看变频管BG1有没有起振,判断是否起振很简单,找一台正常的收音机放在旁边,
然后把这台收音机频率调到一个比535KHz高465KHz的任何频率上,然后调谐待测的收音机的频率,如果变频管起振了,
旁边的收音机就能接收到待测收音机的振荡频率,反之则说明没有起振。通过测试变频管BG1已经起振,说明问题在后面。
接着查第一中放BG2的偏置电压,偏置电压只有0.35V,这么低BG2都未导通。

上次修时调过接在BG2上自动增益控制可变电阻W1,这个电阻与BG2的偏置电压是有关联的,
上次由于稳压二极管2CB2A输出的偏置电压是1.7V,现在2CB2A输出的偏置电压只有1.1V,BG2的偏置电压肯定就不正常。
然后,调整自动增益控制可变电阻W1让BG2的偏置电压到正常,这时收音机广播声跟着出来了,收音机恢复正常。
最后把2CB2A拆掉换,找不到1.3V-1.5V的稳压管,就用红色的LED代替,再调整自动增益控制可变电阻W1,让BG2的电流在0.4mA左右即可。

用红色的LED代替2CB2A,通过测试这个LED压降在输入电压1.8-3.5V时,它的压降在1.58-1.65V,变化只有0.07V,
用在这里可以完全胜任。开始是用常见的高亮红色LED,但是压降有1.7V高了点,同样条件测试高亮红色LED压降变化有0.11V。

为了让收音机充分利用电池还是用压降低一些的LED代替2CB2A。
大家会说何不用两个硅二极管串联,这样电压在1.2-1.3V与原机1.1V就差不多了还省事,
我也想过用硅二极管串联,但是觉得用LED还可以兼做指示,这样更好。

工作时LED微亮
此时电池电压2.46V

这个新问题由于是随机性的并且非常隐蔽,所以在上次十来天排除故障中都没有被发现,不过期间有过一次测第一中放BG2电流过程中突然电流变为0,
当时以为是自动增益控制可变电阻W1,把电阻调到0了所致,但测电阻并未到0,可电流却为0了感到很奇怪,排查了一番也没有发现那里有问题,
就是没有测稳压二极管2CB2A输出的偏置电压。后来BG2又自动恢复到之前一样,就没有深入去查导致这种现象原因,就这样给自己挖了个坑。

由于这次的不够认真没有发现引起高频自激的真正原因,
是稳压二极管2CB2A变质工作不稳定引起的,
而非自动增益控制可变电阻W1的问题,
现在的自动增益控制可变电阻W1调整到最初未修时的状态,收音机正常工作。

稳压二极管2CB2A工作是否正常会影响收音机整个高频部分。

后来仔细测了这个罪魁祸首,稳压电压并不是跳个不停而且尾数都很稳,只是间歇性不稳定,一会儿1.1V,一会1.3V,一会1.6V,
间隔时间不一定,电压变化不止这三个是随机的

温度补偿稳压二极管2CB2A介绍与参数,
用热风枪短时加热测过,稳压电压变化幅度有0.3V

之前找的原理图很模糊看不太清楚,看不出稳压二极管2CB2A稳压值到底是多少,必须找到收音机生产商随机带的原理图,
看原理图中稳压二极管2CB2A输出的偏置电压是多少。在网上又找了很长时间总算找到一张能看清,稳压二极管2CB2A输出偏置电压的原理图,
原理图上显示稳压二极管2CB2A的电压是1.1V(±0.04V)。

至此故障才算彻底排除!

网友:
焕然一新。。。

网友:
咏梅收音机是著名的老牌子。

网友A:
带频率微调电路的在便捷式小收音机上少见,高档机上多见。以前同型号的有一只,搬家时都扔掉了,如今有点后悔了。

网友B:
橙色真好啊

网友C:
看外壳好像好多年不使用了,基本上没有塑料外壳老化的痕迹

网友D:
我有好多个咏梅收音机,原来广坛买的,但这个没有。现在好用的是S303(ULN2204),S303-1(CXA1019),挺好的。

你这个属于修好吃灰系列,哈哈。

网友:
指示灯竟然是LED的。

网友:
谢谢版主加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好多个咏梅收音机,原来广坛买的,但这个没有。现在好用的是S303(ULN2204),S303-1(CXA1019),挺好 ...

集成块的没啥搞头,还是喜欢分立元件的

网友:
高手真正的高手

网友:
双波段还挺小的,没见过,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外壳好像好多年不使用了,基本上没有塑料外壳老化的痕迹

这款机子设计就有问题,可能原机主买来没用多久出现自激啸叫无法正常使用,然后就扔抽屉里吃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频率微调电路的在便捷式小收音机上少见,高档机上多见。以前同型号的有一只,搬家时都扔掉了,如今有点后 ...

在袖珍口袋机上用频率展宽,国产机是罕见的,国外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橙色真好啊

没有这样的成色也不会买哈

网友:
内部清理过了吧

网友:
30多年了还能保持这姿色,实属不易,可见原主对它呵护有加,居住环境也不错,不然肯定不能有这样的效果。

网友:
80年代买个中波段的咏梅收音机,当时是品牌的。手贱,3个“中周”调了,导致噪音太大,最后丢了

网友:
学习了 分析的不错

网友:
条理清晰,技艺高深!小时候我家特别想学修收音机电视机,想着长大以后一定要学,结果长大了发现收音机没人用了,电视机也变成了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