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5v2A充电头

楼主(2023-03-02):
网购了一个5V2A充电头,没事拆开研究一下,开关变压器比5v0.5A的还要小,就一个驱动芯片S7002B就解决了。

网友:
这还是别用来充手机了吧

网友:
  这货有什么可研究的  ?

品牌充电器多了 ……

网友:
驱动芯片S7002B  最大6W,这个是不是5V1A 比较保守

网友:
总感觉太简陋了,连个光耦合都没有。看变压器大小,恐怕只能工作在1A以下。

网友A:
一芯式解决方案,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
这种的电压稳定性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芯式解决方案,越来越简单了

比复杂的效果还要好。

网友:
山寨里的货色,快扔

网友:
5V 1A,我觉得不能再多了。

网友:
该有的都有了,高度集成化的作品!

网友:
实测功率了么

网友:
峰值估计也有了,该有的都有

网友:
这样的货色也能5V2A??

网友:
买充电器,没有拆机图,且达不到标准的坚决不买。

网友:
达不到2A吧,虚标的

网友:
这种超精简电路的电源估计用不住。

网友:
科技在进步,这玩意应该持续5V0.8A还是可以用的。比当年啥山寨充电器靠谱。。。电路板还开槽了。。。

这神奇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