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23-03-02):
镍氢电池充电器的问题

一镍氢充电器,每次充电,必须2节电池同时装才能充电,单节不能充电,这种情况,在坛子、网上也曾经见到有人提起过,且多见于过去工频变压器式充电器居多,但开关电源的数字控制充电器也有这样的。似乎现在这样的少见了。

但是,手头一个充电器,就是只能、必须2节同时充电的,开关电源数字控制的。

问题来了,鼠标用的一节电池,没电了,这个充电器就没法充电,居然目前手头没有找到另一节镍氢电池,无奈,用一节普通5号电池代,装上能充电了,当然,效果应该是不很好的。

就想到,当只有一个电池需要充电时,在必须两个电池串联充电的充电器上,能不能用一个适当的电阻代替一个电池,从而实现给一节电池充电呢?

下面是示意图?如果可以,电阻的选取应遵循哪些要求,如何计算?

感觉这个问题,有一定实际作用,在技术上也有讨论一下的意义。

网友:
R= U/I  ,U=充电器电压的一半,I=充电器电流输出,
剩下的自己算吧,理论可行

网友A:
这个需要打开外壳看主板方案,如果是有电池检测的,肯定是不能电阻取代,如果是简单电路,没有检测,那么这个电阻一般在几十欧姆到一百欧姆选择,具体要通过试验来定

网友B:
有没拆开看下,还有这么神奇的,确定是串联充电?

网友:
找个内置镍氢电池的小电器,板子拆了塞进去接上正负极

网友C:
我有好办法。

鼠标这种用电慢的东西,买碱性电池用吧,耐用的很。

9.9一盒10个的小米电池,可以用好几年。

我罗技M505每天用8小时以上一年至少3000小时左右,两个电池能用2年多。

网友D:
直接用夹子短接一个电池位就行了,双位串充的都是低端货色,没那么讲究,我都是这么干的,用万用表测了电流也单节充就0.2A-0.3A的范围,不会伤电池的,就是要注意一下充电时间,不要充太久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拆开看下,还有这么神奇的,确定是串联充电?

不需要“神奇”吧,串联的充电器还是不少的啊。镍氢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好办法。

鼠标这种用电慢的东西,买碱性电池用吧,耐用的很。

不仅是鼠标,还有好些也是用单个电池的,如,坛子上“大名鼎鼎”的--万用表,机械指针的,以及坛子上热闹的换心的石英钟,部分燃气灶(1号,用5号加壳代)……等等等等

用镍氢,关键,不怕没电的时候偏偏又电池用完了,哪怕稍微冲一下也能应急

…………一说起来,似乎用一节电池的,用电都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夹子短接一个电池位就行了,双位串充的都是低端货色,没那么讲究,我都是这么干的,用万用表测了电流 ...

你说的方法看到过,也行,但会有较大的发热甚至严重,电池和充电器都发热,充电器损坏可能加大

讨论这个就是想更“科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打开外壳看主板方案,如果是有电池检测的,肯定是不能电阻取代,如果是简单电路,没有检测,那么这 ...

有道理,在用的这个,应该是可以用电阻的

另,工频变压器的,不用拆看肯定也是可以的(除非加了电池检测的,但过去变压器的会有这样的吗?不知道)

网友:
这是两节同时充的,你可以去小黄鱼看看,单节的比较好。比如索尼的BC-CS2A,不过它挑电池

网友:
这类二节一起充的,确实都是低档货,
1、买个单节充的也不贵
2、再买几节镍氢也不贵(用完二节一起充)

网友:
有单节充的充电器,其实,充电池不贵的,随便充了

网友:
串二极管啊

网友:
高档的充电器不行,便宜的应该可以

网友E:
做个电池壳子,里面串3个2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个电池壳子,里面串3个2级管。

说的是,有类似的想法。正在找二极管呢。

燃气灶用的电池和收音机用的电池(另一地的),都是一节锂电加自制的中有一节二极管的空桶,充电类似。
(提出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因素,当时手边只有一节镍氢和这个两节的充电器)

楼主:
说的是,有此意但手边没有,要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个电池壳子,里面串3个2级管。

串二个应该也可以了,镍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