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东菱面包机(DL-T07)更换皮带

楼主(2023-03-02):
N年前跟风买的东菱面包机(DL-T07)没怎么用,前几天拿出来做面包,一会儿时间听到电机空转不搅面了,拆开看到是皮带老化断了。
还好网上有配件,网购了皮带今天换上好了。

下图中这个型号上面板只有3个Y型长杆螺丝固定

拿掉上面板

把不锈钢外筒拆掉

再拆掉内加温桶

主电路板及下图温控熔断传感管

拆掉底座5个固定螺丝翻转过来就看见皮带传动系了

拆掉皮带轮固定螺母拿下大皮带轮

检查搅拌轴与套管之间间隙还凑合

把搅拌轴卡环拆下拿出转动轴

把轴擦干净再上点高温润滑脂减少转动阻力

重新装好大皮带轮换上新皮带

上盖插电试机正常

全部复位装好还能坚持一阵子吧

网友:
没图没过程。。。

网友:
设计有问题呀,为什么不在底部开个盖,换皮带就方便了。

网友A:
东菱的这种面包机简直就是反人类的设计,,换个皮带要把整机完全拆开,,,

网友:
最没用或不好用的小家电之一,没有的别买。

网友:
这个咋也用皮带呢,看标题还以为是CD磁带机呢。

网友:
我家这个我也拆过换过,感觉真反人类

网友:
话说好久没有做面包吃了,买回来只做过两三次

网友:
东菱的产品质量也就那样,能用就好。

网友:
你这个里面真干净,我的美的烤腔里面已经是一踏糊涂,斑斑点点,现在烤桶也换了,搅拌刀也换了。

网友:
据说高端的系列才不用皮带。

网友:
使用率挺好啊~皮带都用坏了!

网友:
就是反人类的设计

网友:
感觉面包机没有不吃灰的

网友:
的确是反人类的设计,每次换皮带都要整机拆开,话说面包机买回来,但没有成功的造出过面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菱的这种面包机简直就是反人类的设计,,换个皮带要把整机完全拆开,,, ...

面包机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设计

网友:
我家的面包机也吃灰好久了

网友:
你这个里面真干净

网友:
能用起来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