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震惊!!!堪比拼夕夕啊!

楼主(2023-03-02):
抖音商城的新用户,发现有个插排挺好,优惠完1分钱,其实就是给了优惠券,如果要我6块多钱买这玩意,我是不会买的!当打开包装的时候,我真的不由自主的说了句,“卧槽!”大家看图吧,估计很多人也会“卧槽!”

宣传图

后面就是

网友:
看着还行啊?pdd都能做成这样就算好的了。

网友A:
这是你自己选择的啊,你选了“7孔,0.1米”,货物一致,没有问题啊, 应该还有其他长度可以选择的,在于你自己啊

网友:
还要拆开看看里面弹片的情况啊。

网友:
可以了 知足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自己选择的啊,你选了“7孔,0.1米”,货物一致,没有问题啊, 应该还有其他长度可以选择的,在于你 ...

还白送多一个开关。

网友:
不过是给快递打工

网友:
地线标准不是黄绿色的吗?怎么变成了灰白色的。

网友:
小白米色,容易看成小米

网友C:
自己约的炮,含泪也得打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白送多一个开关。

是啊,这个就是短线转换插座。比如墙上只有一个插座,但是要插2个手机充电器,用插线板又显得乱,这种就派上用场了

网友:
一分钱  能给你发实物就不错了

网友:
要的就是这效果,名字标题起的好,销量少不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也就是一分钱的货
其实已经超值了

主要用于单插孔扩展的场合
可以插几个充电器

网友:
看外观颗粒感十足,严重怀疑是不是3D打印出来的

网友:
至少是铜线的

网友:
新用户,有5元补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约的炮,含泪也得打完

可以不打!

网友:
看这坑坑洼洼的表面,真担心哪天热熔了,连着家里的空开一锅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