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各位帮帮忙让我长长眼,看一下这是啥电路板

楼主(2023-03-02):
dm,dp都是板上标的,dm标识被我焊接时松香覆盖了,我红线标出来了

请问这个DP,DM还有表示USB之外的信号的吗?
我剪了自己的usb数据线,连接了4个焊点,把usb插电脑没反应。

上边缘中间是原麦克USB口,插线和板上的测量vcc,gnd,dm是通的,只有dp不通,我把板上 的dp飞了一根线,等于usb的4根线都通了,但是 插电脑没任何反应,没发现新硬件

牛屎的不知道内置1.5k电阻了没,引脚引出DP,DM,红线,黄线,头尾都是0欧电阻

网友:
上板反面拍图看看

楼主:
这边没有原件,没参考价值

网友:
这个局部图只能看出带蓝牙功能,并且反面有两个12X12左右的大按键或者是两个6X6的小键加两个飞梭

楼主:
反面没元件,正面也不算是局部图,周边也没什么东西呢,一个蓝牙手柄,上电看不出异常,蓝牙坏了,所以就完全不知道什么情况了,想改个有线的试试。看着有usb就是不能用

网友:
有没有可能不是USB通讯?

楼主:
我也是怀疑啊,所以问问,dm,dp还代表什么,这两个点应该能用上啊。

网友A:
烧录口,有点像游戏机主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怀疑啊,所以问问,dm,dp还代表什么,这两个点应该能用上啊。

DM、DP倒确实是USB的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口,有点像游戏机主板

烧录一般是rx,tx啊?

网友B:
还有一个可能,只是用了这个USB接口,实际走的是串口协议,这块板子的芯片没有USB功能。它会配一根专门的“USB”线,这根线里有USB转串口芯片。我又一台对讲机的充电、数据口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可能,只是用了这个USB接口,实际走的是串口协议,这块板子的芯片没有USB功能。它会配一根专门的“ ...

我只有找个ch340试试了,但是如果是串口,不应该标dp,dm啊,标Rx,rx不就行了,旁边蓝牙还标的BTRX,BTTX,现在这东西上电指示灯亮,看起来电路部分应该没故障,估计只是没和设备连接没通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有找个ch340试试了,但是如果是串口,不应该标dp,dm啊,标Rx,rx不就行了,旁边蓝牙还标的BTRX,BTT ...

找找有没有1.5k的上拉电阻,或万用表量量。电路板上dp、dm 有两个连接的电阻没接。

楼主:
1.5k的电阻应该是152吧,看起来没有,意思是我自己补上?

楼主:
板上也没有1501的标识

楼主:
这也不知道牛屎里内置下拉电阻没啊?

网友:
如果是拿来本机读取U盘之类的插电脑上肯定没反应

网友:
usb的标示吧

网友:
我有一个蓝牙游戏手柄,支持USB模式 ,需要按住某个按键插USB才是USB手柄,否则是USB充电,就算是蓝牙模式,不同的组合按键进入蓝牙配对模式也不一样,有ISO的,有安卓的,有闻到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面没元件,正面也不算是局部图,周边也没什么东西呢,一个蓝牙手柄,上电看不出异常,蓝牙坏了,所以就 ...

USB接口对应的测试点如下:有用的通讯脚应该是WCL.W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