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薅羊毛,2块5毛钱的美耐特迷你笔形电磨机 MNT992501 拆机

楼主(2023-03-02):
首先说一声,这个羊毛现在还有,在手淘的签到频道里,搜索《美耐特电磨机》,价格显示5.8的那个就是,可以用签到红包,如果你的红包够大,肯定会比2.5元更便宜,喜欢玩的坛友们上车的速度要快一点

这款是插电定速的款式

规格参数

包括机头、电源、说明书和合格证

标称12V2A的电源

DC5521接口

实测输出2A的时候,电压只有11V,然后过了一分钟,开始打嗝,然后把电流调整到1.9A,过了一分钟又打嗝,然后继续按0.1A步进下调电流,然后电源就一直打嗝……

电流调整到1.2A的时候,终于不打嗝了,大家可以换个更好的12V电源来用,原厂这个不怎么给力

机头很简洁,一个主轴锁定按钮和一个开关

通用的夹头,只配了一个3.17/3.2mm的夹芯,自己以前买的小电钻带了各种规格夹芯,也可以用在这里

背面有6颗螺丝

铭牌的信息

拆开的时候,先把前面的螺母拧下来

然后屁股这里的DC孔用卡簧钳轻轻撑一下就能开

内部结构比较简单,DC输入12V,直驱电机,然后通过主轴输出

没有任何标识的有刷电机

主轴上带了一个小轴承

主轴上锁定按钮对应的凹坑

小电磨空载的电流

小电磨堵转的时候的电流,这个电流是会逐渐下降的,不会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

2块5毛钱的小电磨,干点轻度的小活还是可以的,禁止要自行车。既然来都来了,总得给整点山楂片啊、棒棒糖啊、棉花糖啊什么的吃,大家说是吧

EOF

网友A:
买来用作收藏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来用作收藏是不错的。

干点轻度的小活也可以,钻个小孔,磨点小玩意都行

网友:
不错! 拿来作配件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
定速,裸机,包含电源,有包装

网友:
以后楼主被困在金钹里可以用这个试试

网友:
之前买过一个调速的,这次就不买了

网友:
2.5元,这么便宜,那有的卖?

网友:
最近红包只有几毛钱,多些也去弄一个

签到金也少得可怜,越来越小气

网友:
为啥我的三块多?

网友:
已上车,2.59还行吧

网友:
五块八也下单了
支持一下作者

网友:
不错,拍了一个,谢谢楼主了。只要看中前面有个轴承,同心度应该可以的。

网友:
2块5还送山楂片?

网友:
感谢大师兄分享,已经入手了一个。

网友:
已下单一个带25件套的,7块多包邮

网友:
我的昨天晚上也到了,也测了一下,电源也一个鸟样,峰值勉强21左右吧,好在电磨多数是间歇工作,用原配电源其实也凑合。
电机用的无字280电机,功率20来w还是够的~

网友B:
我这个图是不是太拉仇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图是不是太拉仇恨了?

兄弟们,给我上,把他围起来。

网友:
不错不错,羊毛薅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