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又是捡的臭氧发生器

楼主(2023-03-02):
又是捡的臭氧发生器   不知道有啥用  打开看看

网友A:
微电子集成电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电子集成电路控制

的确是有2个集成块

网友:
其实这东西有没实质作用,老费电了

网友:
臭氧发生器还会发红光,不是高压蓝光嘛

网友B:
这个以前在一些饮水机上见到过,主要是产生臭氧,耗电很小,一般在2W内。臭氧不光是简单消毒,还具有保鲜作用,因为用于冰箱内保鲜还是有作用的。

楼主:
可以的   通电一会  有臭味  好像臭氧 杀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以前在一些饮水机上见到过,主要是产生臭氧,耗电很小,一般在2W内。臭氧不光是简单消毒,还具有保鲜作 ...

恩 通电还能用  好像有臭味

网友C:
用电池的,那可老费电了

网友D:
看来是专业捡电子垃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是专业捡电子垃圾的

刚好有一篇楼拆迁 就去捡了点    还有几个没拆

网友:
数码人都有捡各种电器的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通电还能用  好像有臭味

不是鱼腥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以前在一些饮水机上见到过,主要是产生臭氧,耗电很小,一般在2W内。臭氧不光是简单消毒,还具有保鲜作 ...

还是少接触臭氧,比氯气的氧化性都强

网友:
捡到就是赚到,臭氧发生器具有杀菌作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电池的,那可老费电了

改成开关电源供电也是很简单啊

网友F:
臭氧多了不是有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臭氧多了不是有害吗?

臭氧浓度高了对人体有害,这种小型的发生器产生的臭氧很少,也就在冰箱等密闭空间有效,另外,放在盒子里还可以用作口罩消毒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成开关电源供电也是很简单啊

哈哈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