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论坛M换购的头灯到货了,到手拆,折腾坏。。。

楼主(2023-03-02):
塑料老化了,卡子断了。
类皮肤的表皮,老化了粘手。

装上电池发现不亮,

拆开看

有根线虚焊了,按压紧就亮了。

灯珠。

本来可以亮的,被我把上面的胶去掉了,结果就不亮了。。。
折腾坏了。。。

网友A:
用洗衣粉兑水,浓一点,洗那种老化粘手的胶很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洗衣粉兑水,浓一点,洗那种老化粘手的胶很好用。

我也试一下,对付这种老化粘手的胶真头痛,之前一直用风油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洗衣粉兑水,浓一点,洗那种老化粘手的胶很好用。

哈哈,我得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试一下,对付这种老化粘手的胶真头痛,之前一直用风油精

反正就是要碱性的液体洗,值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就是要碱性的液体洗,值得试试。

好的,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
看情况这得存放有15年了吧

网友:
真垃圾啊,不值

网友:
以前有红包时,买了三个头灯,一大两小,两个小的焊东西时偶尔用用,大的还是那种小圆头充电的,全吃灰,十一元一个,

网友:
灯心上的透明的胶不能抠的啊,本来就是软的,用来封上灯芯的,你抠掉了当然不亮了,金线都扣断了

网友:
最讨厌这种粘粘的佼,我是用粉笔的粉涂上去。

网友:
换个灯,再折腾好!
混数码的不都是坏了搞好,好了搞坏吗?

网友:
相当粗糙的做工啊

网友:
对付粘手的胶撒上点面粉即可

网友:
这种头灯不知放多长时间啦!

网友:
灯珠坏了,也不用处理外壳表面沾手的问题了。

网友:
灯珠你都敢动啊,晕

网友:
这种类肤漆时间长了开始粘手时,我都是用机油一擦就干净了

网友:
换了个寂寞 看看电路板可否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