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请教一下站内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卡

楼主(2023-03-02):
如题,今天在清理仓库的时候发现之前在多媒体主机上面拆下来的,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卡,给各位开开眼

有个说法是这玩意是模块化专业摄像机用的采集卡。具体是不是请大神知道的说说

主要是这玩意放海鲜市场值钱不值钱

网友:
没有看到接口

网友:
猜是个虚拟示波器的卡

网友:
看起来像个采集卡。接口专用不知道采集什么的

网友A:
图片太小了。上面的芯片型号看不出。接口一面也看不见。通常PCB上面的相关文字可以推断其功能的。

网友:
接口方向也拍个照片就好了。

网友:
BLACKMAGIC DESIGN  DeckLink Quad  已停产
视频采集卡
http://www.fuji.com.tw/dscacc.asp?aid=13008
官网已经没有这款了,上面链接非官方网站

网友:
拍一下接口

网友:
真的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网友:
视频采集卡

网友:
专业的视频采集卡

楼主:
补充了三个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小了。上面的芯片型号看不出。接口一面也看不见。通常PCB上面的相关文字可以推断其功能的。 ...

芯片也拍了一部分
可以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也拍了一部分
可以看下

7楼已经回复了。如果没用的话,也可以作为维修备件,上面的元件都是很正宗的,比新买的质量好。

网友:
这个也不算老。才13年。。

网友:
是视频采集卡来的。

网友:
就是视频采集卡

网友:
没有看到主板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