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97

楼主(2023-03-02):
大神!!胜利VC97有几个版本!!!

网友:
至少2个版本。

网友:
胜利的表不好,用一段时间不误差大了

网友:
我的是老版  大表   后面的就小了

网友:
用过3代,最新一代是用单片机软件的,带真有效值的

网友:
我看過的vc97,起碼有5個版本

楼主:
我有两款,电容量程分别最大为200uf20mf。芯片是不一样的。

网友:
应该用过3版主控FS9711, DM0660, DM1106.

网友:
太多版本了,连功能都不一样。

网友A:
      我用过的VC97可以说是一波三折,高压把八卦盘铜箔之间击穿烧黑过,把黑的挖掉,涂上硅脂继续用,过压保护的小黑豆三极管击穿过,用多个二极管串联代替,嫌电池不十分耐用,就去掉电池仓,两节五号碱性电池焊线放里面,最后他档位老是乱,搁置了好久,有一次闲着无聊,死马当活马医,把转盘磨薄了一点,因为怀疑是弹片接触不好呗,竟然有起死回生了。
      买表我还是建议买八卦盘那里是大弹片的,这样不会出现弹片还没磨损就因为变形接触不好了,电池要5号的,耐用,反应不要太慢,别的功能根据个人喜好

网友(2023-07-27):
我的胜利VC97电阻挡,表笔开路,不是无穷大。

网友:
我的胜利VC97送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的VC97可以说是一波三折,高压把八卦盘铜箔之间击穿烧黑过,把黑的挖掉,涂上硅脂继续用,过压 ...

搞自动挡的吧,手动全档位的用着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