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不太成功的有源音箱升级蓝牙

楼主(2023-03-02):
本来觉得借用有源音箱电源,音频输出接耳机输入即可,蓝牙模块到手后电源接到有源音箱LED灯光电源,12伏,用手机一下就连上了,于是音频线接到耳机,通电,喇叭发出提示,大概就是连接的意思?但是无论如何搜不到蓝牙了,无奈取下电源,外置电源,又可以搜到了,并且播放正常,于是电源直接接到整流电容上,通电,非常大噪音,更不行,最后找了一个无用的9伏电源板,一块内置到音箱里面。

网友:
已经是很成功了

楼主:
不能共用电源是个问题,本来有一个以前变压器电源拆下来的整流板,找不到,所以干脆拆了一个成品电源。

网友A:
蓝牙板电源不是5V,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板电源不是5V,是12V?

蓝牙版上集成了一个78L05,所以12伏可以直接用。

网友B:
共地噪音。。。。3块多整一个1205的隔离电源换掉78l05试试看

网友C:
必须从音响进电处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从音响进电处接线

开始看到有一个灯光效果电源,12伏,结果没有噪音但是找不到蓝牙,后来接到变压器整流后的滤波电容上,结果噪音很大,现在是220伏入口并联了一个9伏开关电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地噪音。。。。3块多整一个1205的隔离电源换掉78l05试试看

1205太贵了,我看到怎么是7-8块钱一个,哪里有3快的?可以不买带降压的蓝牙模块,直接买隔离电源和普通蓝牙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05太贵了,我看到怎么是7-8块钱一个,哪里有3快的?可以不买带降压的蓝牙模块,直接买隔离电源和普通蓝 ...

其实空间够的话,简单点拆个古老的5v充电器放进去就ok了,我的低音炮就是放个摩托的5v充电头进去带蓝牙块和5v继电器模块,充电头常通电给蓝牙模块和继电器模块,蓝牙连上后高电平输出给继电器模块,功放电源板通电,然后低音炮开始动次打次,这办法节能环保又抑制共地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空间够的话,简单点拆个古老的5v充电器放进去就ok了,我的低音炮就是放个摩托的5v充电头进去带蓝牙块 ...

我用九伏是应为板子上有78L05,要跳线才能恢复5伏,懒得改了,直接用了一个9伏电源

楼主:
还有个问题,有源影响内部一般是±18伏,不是12伏,没有看到18伏隔离模块

网友:
蓝牙供电质量太差,重新取电试试。

楼主:
还是有问题,蓝牙输出直接接的音箱线路输入,声音太小,于是直接跳过电阻接到了5532前置模块,声音大了,但是感觉是过载了,听起来怪怪的,还是需要继续调。

网友D:
蓝牙板接功放容易出现共地噪音,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可以改善或消除,你看那些带功放的蓝牙成品板也没有噪音的对吧?考验电路设计和布线的时刻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牙板接功放容易出现共地噪音,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可以改善或消除,你看那些带功放的蓝牙成品板也没有噪音的 ...

回头静下心来认真研究

网友E:
找一个不用的手机充电器,5V500MA左右,拆掉外壳,从音箱的电源线上并联一组零火线焊上,输出连到蓝牙板
不想拆外壳就找个两项插头的母座
几乎零成本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一个不用的手机充电器,5V500MA左右,拆掉外壳,从音箱的电源线上并联一组零火线焊上,输出连到蓝牙板
不 ...

我现在用的办法和你说的一样一样的,后来发现原机开关关不了蓝牙,要拔插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办法和你说的一样一样的,后来发现原机开关关不了蓝牙,要拔插头 ...

从开关后面取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