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看到新起子机,重载小钢炮

楼主(2023-03-02):
18伏.起子机工业级-无刷电机超短11厘米起子机重载高强度小钢炮18伏无刷电机

网友A:
这是在卖货吗?也没看见价格啊!推荐?也没链接或关键词和平台

好嘛!看过头了,咸鱼啊!

网友:
这身材看着总有点重心不稳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卖货吗?也没看见价格啊!推荐?也没链接或关键词和平台

没卖货。。看到新东西,,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卖货。。看到新东西,,大家看看

多多最近也推荐很多,100以下一电一充,就是手柄太粗,12伏就好了

网友:
看电池应该是4串的,哪有18V?

网友:
看中间的电池应该最多放4个电池,下面没有横卧部分,18v怎么来的?型号18V吧?

楼主:
没赚你们一份钱,,不喜欢的看看就行,没叫你们买,,谢谢。

网友:
这个估计就是换个输出轴,没有冲击的。

网友:
体积真的很小啊
不过据说4节电池的把手不容易掌握
无刷我还没买,继续坐等你们推荐开车

网友:
居然带扭矩调节,不是冲击批吧,不知道有没有拆解图

楼主:
这种淘宝也有,,买好运费险,,玩玩好的可以留着。不好可退。

网友:
申请家园币清零,谢谢

网友:
18V,也信?除非用的是14500之类的小电池,那样的话还有什么扭力和续航可言?如果使用18650,那得多粗的握把?看到图片右下角,还是省点功夫歇歇吧。

网友:
起子机和冲击扳手(俗称小钢炮)不同的

网友:
起子机不多见,应用范围不如电钻广,前者只能插6.35,后者钻头和6.35都可。有点是起子机可以做的更短,省下了夹头的长度。
看图片就是电钻机器换了个6.35夹具,电池包也许是4节锂电池吧,市场上标称14.4或者16V。

网友:
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
怎么算也到不了18v。

网友:
有拆解的吗,想买个冲击起子机。得伟922用转接头再上六角批头有点晃,不是太好用。要么下狠心再来个得伟850算了,想想用得实在太少,真要变成抚摸党了。

网友:
肯定不是冲击的吧,扭力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