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0个插头到了,质量

楼主(2023-03-02):
多多14元包邮买的20个插头到了,质量还不错,16A250V,1.6MM厚纯黄铜电极(刮了验过),就螺丝是铁的,(可以自己换不锈钢螺丝),厚2.5MM外壳包有橡胶,设计摔不坏,拍20个发21个。

网友:
看上去感觉不错,螺丝是铁的也不怕,可以封胶防锈

网友A:
你好!请给个连接。谢谢 !

网友:
不错,这插头可以的。特别是接线的地方。

网友:
看用料还不错,不过,不喜欢这个造型

网友:
外观看着不错,这么多用得完么

网友:
实惠好用,谢谢分享。

网友B:
求车票,我找到的都是将近20元20个。

网友:
就是体积大了点。我淘宝买了2个,备用。

网友C:
还是要公牛那样镀镍的好些,黄铜的用久后容易氧化变黑,接触不良

网友D:
看着还不错,不过有点大,还是喜欢以前淘宝上卖的小日本拆机的那种,那个和成品插头差不多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着还不错,不过有点大,还是喜欢以前淘宝上卖的小日本拆机的那种,那个和成品插头差不多大了 ...

我也是喜欢小日子的二插头,结实,上线的方式也好,上线耳或线打圈都牢固。

网友:
很实惠,想上车,但想了想,更想要90度线的那种插头,这种直插的,线始终弯曲在插头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给个连接。谢谢 !

下个高返的APP,插头两字,会有优惠券与佣金。最后付款是16块多,有好评返2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车票,我找到的都是将近20元20个。

下个高返的APP,插头两字,会有优惠券与佣金。最后付款是16块多,有好评返2元。所以一共14元20个。

网友:
感觉很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喜欢小日子的二插头,结实,上线的方式也好,上线耳或线打圈都牢固。 ...

日本的不行了,我买过的塑料太硬,加上时间长,老化裂开好几个,只能扔了。倒是美标插头经得时间考验,就是体积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要公牛那样镀镍的好些,黄铜的用久后容易氧化变黑,接触不良

不超载的话,一般不会有问题,用到十几年也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