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改小米无线充电器 mdy-10-ep, 给汽车加装无线充电

楼主(2023-03-02):
外观整体是这样子的

拆机过程没有拍,就拿充电头网的图片用一用吧

主板背面

掀开背版,有散热器和风扇

屏蔽罩下边的电路

主控芯片IDT P9242,高集成度15W无线充电发射端芯片,支持异物检测,输入电压范围4.25V-21V,符合WPC1.2标准,内置过流过温保护,支持编程LED模式。

华邦 25X40存储器,用来储存固件信息。

赛普拉斯 CYPD3171 USB-PD 识别芯片,用来申请电压。
不知道怎么识别的,小米A口快充头加官方魔改线不能触发快充,小米A口快充头加普通线可以触发快冲,小米C口快充头加普通线也可以触发快冲(后经拆解发现小米官方魔改线C口缺脚)

拆解部分水够了,剩下就是储物槽建模了,一开始以为很简单,但是没想到,这玩意居然不是矩形,我也只能用直尺量尺寸,量完了发现居然连平行四边形都不是,搞得我头大,虽然我有扫描仪,但是车又开不进房子里,只能对着里面的储物垫建模了

最后扫完了,建模出来,打印了一看,这个储物槽侧面居然是斜的,有一条边不是直线,而且四个角不一样高,真是气死我了,设计师你出来,我保证不打死你!

磕磕绊绊,做了好几个验证模型,终于修整到了严丝合缝的地步

开始抠洞,给无线充留位置

上盖也需要建模

打印完成,上盖偏了一点

中间洞开小了,扣了一大块才塞进去,十分难看

不过好在这个上盖倒是严丝合缝

修改了一下,第二版好多了,顺便把第一版加了个走线槽,线太长不好处理

正面打磨喷漆后的效果,还不错

充电测试下!电脑的USB口没有快充

放到车里,严丝合缝

激活快充,完美收工!

顺便建模了一个镂空版本的,以后有机会了再用树脂的做一个

网友:
这个改装看着挺实用的,米系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A:
既然都上3D打印了,就应该把充电器风扇的进风口导向到手机下面,然后开辐射沟槽让进风给手机顺带散热,出风口导向到稍远的地方拍出。

你这样一锅焖,充电器的热量只能在盒子下面循环,积温会越来越高。

网友:
楼主知行合一,

网友:
要用尼龙材料,树脂的材料夏天车内温度就软了,赶紧第三版走起

网友:
需要建模和3D打印,一般弄不了。。

网友:
厉害,,,只是无线充手机会发热很烫那种,,

网友:
给汽车加装无线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上3D打印了,就应该把充电器风扇的进风口导向到手机下面,然后开辐射沟槽让进风给手机顺带散热,出风 ...

我把风扇拆了,用红外测试了一下充电温度,最高不超过42度,所以积热也无妨

网友:
有3D打印了

网友:
有3D打印就是方便啊。羡慕了。

楼主:
自己买一套也不贵,打印机1000,扫描仪5000
当然能白嫖单位的还是舒服

网友:
夏天太阳直射情况下,车内的温度能达到70度,我有一个3d打印的涡轮轴风扇外壳,就在车里被晒得变形变得他妈妈都不认识了,把我的风扇叶片卡的死死的不能转动,。。。。。。最后实在没办法,还是在太阳底下暴晒加热后,取出了风扇叶片和电机,200多克打印材料报废处理。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哦,现在3D打印真方便

网友(2023-07-18):
有3D打印就是方便

网友(2023-11-12):
这3D精度有点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