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跪求大神指点,佳能9100Cdn打印这个效果不知道是啥原因!

楼主(2023-03-02):
接修一台佳能9100cdn打印机彩色的,本来的故障是在这种效果的基础上,有黑线,更换转印带刮板以后黑线没有了,底黑还在,二次转印辊清理过了没用,转印带里的转印辊清洁过了,也没用,已经快搞一周了。请问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类似的问题,我该怎么测试和处置。

网友:
怀疑是硒鼓的问题,代换法,先搞个鼓换了看

网友:
换鼓试试,以前在单位上遇到只要是有底黑的,都是换鼓解决的。

网友:
硒鼓坏了,换硒鼓吧

网友:
应该是激光器脏了,拆出来清洁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洁电极丝可以改善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48566356/?_i=7771037Kx-l9F_

这机器没有电极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器没有电极丝

不一定是丝状电极,也可能是电极网(如KIP工程机),棒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