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USB2.0和3.0的移动硬盘,写入速度大概各有多少?

楼主(2023-03-02):
手上有个移动硬盘,USB2.0的,很少使用,最近经常需要拷贝课件(视频),发现速度很慢,40M左右,不知道USB3.0的速度有多少?看要不要买个新移动硬盘。

网友:
USB 3.0的理论速度能够达到每秒5Gbps,约为每秒625MB。但实际上一些支持USB 3.0的主板实际传输速度实测已经达到了每秒150MB,这已经比USB 2.0快了将近五倍了

网友:
usb3.0 比usb2.0多了四五个触点,会导致相对2.0更加容易接触不良,尤其没怎么用的usb孔会反复2.0 3.0之间切换 还不如2.0稳定,而且对2.4g无线鼠标有影响 不灵

网友:
usb3.0肯定要比2.0快,机械移动硬盘的话大概100MB/s左右,固态移动硬盘会更快到330mb/s,usb3.2则还能快。

网友:
Type_C的SSD盘,才爽。种草吧。

网友:
有5G的 10G的 20G的  你说哪个?

网友:
复制多个大的单一文件夹和复制N多小容量文件夹,速度表现不一样的,USB2.0一般10几M到20几M,USB3.0从20几M到100M这样子

网友:
直观都很明显。

网友:
换个好U盘吧,无奈写入65的256G的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
根据我自己拷贝数据的体验,在同一个机械硬盘同一个电脑上操作,2.0的数据文件拷贝速率在20M左右,3.0的速率在100-120左右。3.0是2.0的5倍,因此在备份大量文件(比如照片)的时候,体验差距非常大。

网友:
楼主还是换个固态移动硬盘吧,机械的不小心容易坏。

网友:
如果你用的WIN10平台,建议你换一个3。0的USB硬盘盒,如果是WIN7或者以下的系统,区别没那么大了。

网友:
2.0的u盘连续写入撑死15m。
3.0的固态移动硬盘插到2.0的口上不超过50M.
插到3.0的口上基本250M

网友:
你电脑也要用USB3.0接口,而且机械盘的速度一般是110-120M左右。

网友:
100左右吧,昨天刚测的

网友:
40m的2.0速度已经不错了,和主板什么的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