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海康威视 CS口电动光圈3-9mm变焦镜头拆解

楼主(2023-03-02):
海康smart IPC枪机配的低端镜头。树脂的。垃圾玩意。看不上,暴力拆了。

已经更换了玻璃镜头,成像更通透,不怕老化

镜头

参数

变焦

镜头内部

底下这个是对焦

cs口

三个小螺丝

拿掉电动光圈,断电默认关闭保护cmos

拿掉后镜头就通透了

有个小东西,不知道是小马达还是只是电磁铁结构,小马达就可以光圈模拟量控制大小,如果是电磁铁就只有开和关了

有个小芝麻电阻

外部铁壳

光圈

关闭状态

打开一半

全部打开。

打开看看小东西。4线接口对应两个线圈

暴力拿掉。没什么东西

拆镜头,拆cs座

拿出来

对焦的滑环?导轨?

槽里面有螺丝

一排

内部镜片已经有松花了,和环境、质量也有关系。

这是对焦的镜片组,缩小的倒像

这是变焦的镜片组,更加缩小的正像

拿掉变焦滑轨

有白色油

全家福。

网友:
原来这样的

网友:
这结构还是挺精密的,能装回去吗?

网友:
小东西很精密呀

网友:
公司用的是海康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
拆这么散还能装回去吗

网友:
海康的东西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
头次见到不规则形状光圈。我见到CS接口镜头3瓣光圈,如果能完全闭合接上电控,可以当拍照模式镜间快门。M12镜头菱形光圈,里面2瓣V槽叶片,有些也能完全闭合。

网友:
树脂,定期报废哈哈,厂房拆迁,搞了20台海康枪机,21年的货,还不知道咋玩

网友:
拆出的镜片是不是能做个单筒望远镜

网友A:
树脂的镜头跟玻璃的比还是差点意思,调焦的把手磨损的比较厉害啊,经常需要调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树脂的镜头跟玻璃的比还是差点意思,调焦的把手磨损的比较厉害啊,经常需要调焦? ...

是的,装在桌面上面,拍桌面的

网友B:
手里刚好有同款镜头但是没有贴牌。顶着被扣家元的风险冒死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刚好有同款镜头但是没有贴牌。顶着被扣家元的风险冒死回帖!

为啥会被扣?

网友:
树脂镜头就差点意思了,还是玻璃光学镜片好。

网友:
海康的东西,不错

网友:
原因不明,好像莫名其妙家园就没了

网友C(2025-01-11):
不拆开怎么怎么分辨是树脂还是玻璃镜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拆开怎么怎么分辨是树脂还是玻璃镜片

重量上能感觉。如果是混合的镜头,只能看质感。凭经验

网友:
大牌做工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