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想不到国产旗舰手持表UT181A都已经10年没有更新了

楼主(2023-03-02):
1.UT181A从PCB上面看到是2013年出产的,VC189A没有找到拆解图的PCB板日期

2.真心希望国产企业能够进取心不断,永不言败,

3.国产示波器近几年也有自己设计生产的ADC了,将来继续看吧

4.再次提一句,我就是不喜欢小日本鬼子日置的表,不要问我原因,我就是不喜欢,有人私下PM我买了那么多表,为何不试一试日置的表,我现在正式回答一下,就是不喜欢没有任何理由,再问就给我滚

网友A:
更新不需要花钱的么?
十年,福禄克187生命周期都不到十年,然后就停产了

网友:
恨铁不成钢啊

网友:
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更新呢

网友B:
售后告诉我,工厂基本停产了,因为没有销量!就这还是依赖台湾,换个主板还要问问台湾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新不需要花钱的么?
十年,福禄克187生命周期都不到十年,然后就停产了 ...

187和287是什么时候出来的,生命周期多少年,这个还真不懂,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售后告诉我,工厂基本停产了,因为没有销量!就这还是依赖台湾,换个主板还要问问台湾那边! ...

还真是的一个自产的芯片都没有,哎!~~~~,不会是等387 389出来再跟风一波做出来的UT282A吧
UT181A芯片:
主控IC:STM32f103zet6(意法半导体,ARM内核的32位微控制器)

LCD驱动IC :RA8875L3N (台湾瑞佑)

LCD :TM035KDH03(天马/TIANMA)

RTC实时时钟IC :SD2068(在实际使用中,万用表时间有较大的漂移,芯片手册上面有介绍2种方法调节,待实验!)

模拟前端IC :ES51997 (台湾承永)

真有效值DC转换IC :ES636(台湾承永)

电荷泵电压转换IC:AT660EVA(负压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是的一个自产的芯片都没有,哎!~~~~,不会是等387 389出来再跟风一波做出来的UT282A吧
UT181A芯片 ...

真是玩仪表大佬,这么清楚,我就知道用

网友:
找到的资料
关键是现在想看到万用表主板生产日期,不知道怎么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是的一个自产的芯片都没有,哎!~~~~,不会是等387 389出来再跟风一波做出来的UT282A吧
UT181A芯片 ...

跟在后面,能大大减低风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是的一个自产的芯片都没有,哎!~~~~,不会是等387 389出来再跟风一波做出来的UT282A吧
UT181A芯片 ...

这种东西需求不是特别大,如果不是被卡脖子了,估计也就这样了。其实钱投进去了,要实现一流或者超一流的可能要很久,但做个准一流的东西应该很快就能出来。你看看01年的187现在都还挺能打的,二手那些VFD显示的台表也还很强。现在没有国家支持,又没有市场空间,要厂商投钱进去和那些老山头抢高端沉没成本太高了

网友(2024-12-29):
肯定是研发成本都没有赚回来

网友C:
我的171A的32芯片被我干废了售后不给修,说我动过其他地方铜皮脱落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171A的32芯片被我干废了售后不给修,说我动过其他地方铜皮脱落报废 ...

有个问题你可能没想到,这个171a表就算是小黄鱼上的经销商价格也是700左右,厂家卖给你一个芯片可能20元吧,但是一个完整的后盖可能是是150元-200元,配件是按照整个表的销售价格来算的,就算是整体200元能搞定,这个表二手的也就350-400元,划不划得来自己考虑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你可能没想到,这个171a表就算是小黄鱼上的经销商价格也是700左右,厂家卖给你一个芯片可能20元 ...

厂家要是能卖芯片给我就可以了,还要啥后盖,厂家说报废,我也没问芯片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