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国产万用表好像都差不多,怎么选购?看哪个参数?

楼主(2023-03-02):
对比了天猫几个牌子的万用表,价格100-200之间,好像都差不多啊,电工检修电路用,哪款合适?
或者哪个参数比较重要?

网友:
电工检修电路用?
我用的是:有电压和通断指示,几元包邮的指针表。

网友:
这个价位了就直接买大牌子的呗,买个运费险到手自己试试看合不合适嘛

网友:
我用得胜利VC70D还还行

网友:
不是电子维修,万用表要求不高吧。我建议选优利德

网友:
电工用几十元的即可,我用的一元包邮的

网友:
电工检修电路用三位半的表就够了。

网友:
家用,就测电压及通断100元,电工维修,200元内,如果注重安全最好400以上的,电子维修最好500元~2000的,不讲究,其实500左右也够了,人家一个指针表都照干维修了,仪表调试需要到记录的需要好几千了,研发的就上万了,研发光万用表是不够的,示波器,负载仪,信号发生器,开关可调电源,高精度线性编程可调电源等,不过没关系,你有钱的话越贵越好,一个示波器10多万

网友A:
电工用的话看你是用多高电压。
如果只到220v那么ut136b+就好了,几十块钱。
如果是380v工业电,那么还是福禄克吧,安全第一不该在安全上省钱。
或者你应该考虑是不是钳表比普通万用表更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工用的话看你是用多高电压。
如果只到220v那么ut136b+就好了,几十块钱。
如果是380v工业电,那么还是福 ...

380V,国产有没有推荐的,好像不少都是1000V耐压

网友:
我推荐ut136b+

网友A:
引用 楼主:
380V,国产有没有推荐的,好像不少都是1000V耐压

我看优利得的ut15/17里面有用到足够高规格的保险,但我也没有用过。里面是0660的方案,不算快但比福禄克f15/17b使用感受可能好点。价格在200多。安全性上得拿到实物才能评估,不能只看堆料,布线甚至更重要。
我认为ut136+不适合380v是因为ua,ma和v,Ω共用接口,有误操作的风险,同时136+的保险分断能力只有250v cat2。用在380v时一旦误操作不能确保安全。
对于电工,如果价格可以接受f115/117是很好的选择。可以去闲鱼看看有没有价格合适的二手表。

网友:
普通低压电工其实对表要求不高! 电工检修线路,可以选择指针表,如果喜欢数字表,应该选择正规品牌,至少保护电路要有。其次最主要的是要有手动量程切换功能!(现在很多国产万用表不带手动量程功能),如果能买到有低阻抗电压档(LoZ)功能的最好,方便查一些感应电压和虚接!
上传一个测漏电遇到没有手动量程的电阻档一直在跳档无法测量的案例!

网友:
50元之内的就行,坏了不心疼

网友B:
其实,当今市场环境还是比较容易做出判断的。在某宝看成交量和评价,从中做出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当今市场环境还是比较容易做出判断的。在某宝看成交量和评价,从中做出选择。 ...

成交量可能不太靠谱,某宝搜索万用表,估计第一页都不好见到正规大厂的。。。。

网友:
相对安全,结实的表

网友C:
搞维修用,能否推荐一款测量精度高一点的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维修用,能否推荐一款测量精度高一点的万用表

搞维修现在市售的最便宜的都能满足精度要求了。稍贵一点的保护好一点,误操作没那么容易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优利得的ut15/17里面有用到足够高规格的保险,但我也没有用过。里面是0660的方案,不算快但比福禄克f ...

ut61e+ 電流檔位沒有和電阻,電壓檔位共用插孔,所以380v會比ut136b+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