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金士顿DTIG4/16GB U盘,量产工具不识别问题Can not find any match flash

楼主(2023-03-02):
金士顿U盘,win7、win10不显示盘符,XP下能显示盘符但容量为0,经chipgenius,主控型号: IS917-E0 - 运行ROM代码,下载了好几个IS917量产工具都不识别FLASH,无法量产,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

网友A:
This Flash not support FlashID,没有识别到闪存,多尝试几个其他版本的量产工具。

网友:
不像真货,不识别ID,我猜要不就是工具不支持,要不就是FLASH坏了或者虚焊。

网友:
冒牌货    真品的做工比这个强    毕竟是生产线上  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is Flash not support FlashID,没有识别到闪存,多尝试几个其他版本的量产工具。 ...

能提供量产工具吗?

网友:
917肯定不是正品

网友:
闪存可能虚焊或已经坏了

网友B:
IS917主控,闪存看起来像HY16 MLC的不合格片(有角标没有原厂丝印,角标HY的,BGA152封装,应该就是HY16M了)
无ID,初步判定闪存虚焊或者挂b

楼主:
继续折腾,试了很多版本,只有这个版本可以显示,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弄

网友:
高仿货,真货是群联2303或者2307 或者是SSS6131(后者写入只有7M)
比如我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917主控,闪存看起来像HY16 MLC的不合格片(有角标没有原厂丝印,角标HY的,BGA152封装,应该就是HY16M了 ...

能提供次HY16 MLC的可能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