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今晚修了三块万用表,两块公司的,一块网友的!

楼主(2023-03-02):
工作大半年了,今天添新人了!太穷了,新人用的工具都凑不齐!师傅不知道从哪儿翻出两块万用表,让我修修!卧槽,公司还有万用表?我入职的时候咋没人给我配工具,更别说万用表了,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备!这两块表,成色还过得去,就是表笔都残疾了!等修好了,我还得搭上两副表笔!公司是我家,确实没错!
另外一块是胜利DM6266钳表!网友说是耗电太快!
先修网友的DM6266,我测了一下电流,就是电阻通断档工作电流25毫安!其它档位1.8/9毫安,正常!看到电阻档有底数!自然想到保护三极管击穿了!维修就没难度了,当然,我的水平,也仅限于维修这种级别的故障!换上一个9013三极管,电流就正常了!
稍微打理了一下,里外都是灰尘,加了点润滑油,设计的也不好,钳头扳机竟然磨损主板线路,还是VΩ插孔主线路!
精度不需要太多调整,本身精度还不错!
接着修公司的两块!
先修9205,装电池,能开机,测量发现,貌似就是转盘接触不良!拆机发现转盘有些地方有磨损,打理了一下,顺便换了个积分电容,提高一下性能,把省略的保险丝装上!(从UT39E主板上拆下来的,话说用这块主板的零件修好了三块表了)
最后修优利德UT30A,装电池不开机,测量主板电池引线焊点,无电压,电池弹片漏液轻微腐蚀氧化了!处理干净,就好了!后来测试发现有缺笔画,重新打理了一下屏幕。就这样凑合着用吧。另外,这表跟前面的胜利DM6266类似的问题,转盘磨损布线!真是醉了!

网友A:
别人给了我块F787B,他说有问题,但是我拿到手也查不出来,拆开看,就一个二极管差点掉了,我还说福禄克没有那么容易出问题,差点想寄给你了,测试去

网友:
UT191T我也发现缺字了,换了一个导电胶条完美搞定,让我躲过了一劫,现在干活,业主让我留一下表给他,运气还不错,恰巧表出现问题了,就说坏了,哈哈,我只是帮忙的,不是我的业主。

网友:
你是特会修

网友:
你又修好了

说你是售后还不承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人给了我块F787B,他说有问题,但是我拿到手也查不出来,拆开看,就一个二极管差点掉了,我还说福禄克没 ...

太遗憾了!哈哈

网友:
万用表通电无显示是什么问题

网友:
大表哥那么多块表 也不给新人丢一块 妥妥的职场霸凌!

网友B:
我之前看叠插的时候,有保护的主要就几种,其中看上去最可靠那个5元一个贵的离谱,你这里那种也很多卖的,我看着感觉拔的时候,卡扣受力,幻想会不会拔的时候卡扣断开直接摸到里面铜棒触电……看你用到这么旧应该还挺结实的

另外我想请问,多股镀锡铜线怎么焊到这些接线铜棒上面?要多少度?我试着打磨了一下用松香感觉焊不上,现在都是压紧卡住用的

网友:
竟然还修公家东西还自己配表笔 良心阿  这要是我直接一个字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看叠插的时候,有保护的主要就几种,其中看上去最可靠那个5元一个贵的离谱,你这里那种也很多卖的 ...

我的烙铁,从来没调过温度,一直都是350度。我用的T12和JBC,这个也没用助焊剂,也没打磨。直接大量堆锡焊上的,有条件最好打磨加点助焊剂!不然焊接时间久了前端塑料头容易化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烙铁,从来没调过温度,一直都是350度。我用的T12和JBC,这个也没用助焊剂,也没打磨。直接大量堆锡 ...

看来是我的烙铁不行,堆锡都焊不动,锡都不化,以后搞个外热式的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烙铁,从来没调过温度,一直都是350度。我用的T12和JBC,这个也没用助焊剂,也没打磨。直接大量堆锡 ...

你们不是吧?这么高温,我都不超过330,330度是用无铅锡丝,306度是无铅锡丝,温度太高反而不易上锡,再个容易使烙铁头氧化,用350度绝对把烙铁黑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不是吧?这么高温,我都不超过330,330度是用无铅锡丝,306度是无铅锡丝,温度太高反而不易上锡,再 ...

烙铁头不会黑的,只要你烙铁头始终保持一层锡,烧一天都没事!不要用湿海绵擦烙铁头!用铜丝球,海绵擦的太干净!擦完及时上锡!

网友:
我一直觉得我的烙铁温度有问题,但是不确定是怎么校正的,是不是用热电偶直接怼烙铁头测就行呢?那可差的有点远。我测过,调成300°C,热电偶读数是210°C多

网友:
公司应该给奖金,加奖状。年终评劳模。

网友:
不是不会修,是少三个不修

网友:
你这效率也太高了吧。

网友:
图1的9205的拨档怎么跟我的不一样?我的是带钢珠的,碎了一个桩子,硬弄上去开关手感很硬很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