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打黑经验 牧田 6019D 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3-03-02):
购买主题 本主题需向作者支付 10 家元 才能浏览

楼主:
继续发图片.

电池改好,用 5v 充电器.
便于携带.充电宝就可以冲了.

这手电钻的力气很大,非常好用.

网友:
神器到手,捡漏成功

网友A:
楼主不要骗我去打黑,打黑这个偶尔能捡个漏,绝大多数是坑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啥充电板?有店铺吗?

网友C:
可遇不可求的东西呀  还得有动手能力

网友D:
感觉以前的东西做工都很好的样子 结实,就是体积大了,不符合现在的审美

网友:
现在的商品不贴牌子就看不出来是哪家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要骗我去打黑,打黑这个偶尔能捡个漏,绝大多数是坑

我打黑是玩工具,卖家也许骗你,我是练手.
你何出此言!贪心的人,往往会吃大亏,那些黑心的垃圾佬,
专门欺骗贪心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啥充电板?有店铺吗?

充电板就用这种,不能用放电保护的,
因为这种小板放电功率不大,放电就电池自身放电,毕竟这个马达 只需要 7.2v  ,放到马达
不转,电池也没有地狱2.5v,还是安全的.如果是 12v 以上
就需要,电池包专用的充放电板子,必须借助mos管分压. ,这样成本就高一点
还需要接一个5v 升压模块否则还需要一个8.4v 的充电器.我这种.12v 以下的一般问题不大,经常充满就用就好.

我的接法是 2并,2充,  不能同时接一个充电宝,否则共负极会短路,这个自己用心里有数,如果别人用,
保险点就是 用 8v 的充电板,接一个 5v 升压模块,就还是可以用5v 充电宝的.

电压升起电压,给充电板

这两种都可以升压, 上面一个还可以接电池,有些浪费,

不过时间有些长,都是 1A 的,

所以我还是直接用的4056,

如果你要用就用  8v 充放电板加 一个5v 升压模块,这样就
只需要一个,microusb接个升压模块,模块再分压给并串的电池充电.

我这个才4节电池,所以可以这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以前的东西做工都很好的样子 结实,就是体积大了,不符合现在的审美
...

这个不大,比一般的 25v 手钻还秀气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遇不可求的东西呀  还得有动手能力

说对了.打黑,的坑就是"贪心" 二字.
老板都说了 什么都不保,你就得时刻准备买机壳 的心理准备.
所以打黑价格 有个上限 ,过了机壳 你就别买了.
如果买要和店家说好, 对内部配件的要求.否则就是"贪心"吃大亏,

例如我这个电钻, 40元,和店家说好,不缺配件, 照片为证,
基本上,都在,起码值 40 ,所以就是买坏的.也就是坏齿轮,或者电机.

齿轮可以更换,电机可以更换,如果一定要修好,再出几个齿轮钱,电机钱
50,60吧,

再就要看海鲜市场得后台评价,有一个差评都不要买了.例如说"替换零件"
例如说"少这个少那个",这种卖家,是巨坑

再就是注意就是很多追捧的牌子,型号不要买.例如博世的角磨机,得伟的,手钻.
米沃奇的大型的工具,这些东西,9成都是废品.而且性价比特别低
不能心存侥幸.

角磨机不带原装保护罩的不要买.机头不生锈的不要买.手电钻,夹头太油的别买.

角磨机不带原装防护罩你看不出机头偏磨没有,好机头,防护罩都是好的不生锈,
有问题的都磨破了.,机头生锈,扭不动,说明没有怎么拆过,齿轮是好的.
手电钻太油.不用说,齿轮箱了,废了.经常维护.同轴度肯定没了.
角磨机如果没有罩,你问卖家,说手能扭动么.如果卖家说可以.那完了.机头毁了
如果卖家说扭动难,说明还有救.不过我不买没有防护罩的,要换的配件太多
不划算,也看不出好坏,而且,博世的东西,太牛逼.东拼西凑没搞头

买打黑商品,宁愿要一个很少见的型号也不要一个,追捧的型号.
那没一个好修的.

网友E:
以前坛友送过一个6010D 做工是真的不错  就是个人感觉手柄太粗了

网友:
太大了 有点过时了哦

楼主:
运气谈不上的,考虑周全,可遇不可求,
你看看这个型号,海鲜市场是没有多少的.

许多的坑都在,国产手钻,上,
1.国产手钻为什么坑多,因为质量差,但是价格便宜,无需精度.
我这40元就可以买新的.而打黑工具,40元可以买好几个.

坑爹博世.
2.博世工具,价高,耐用,往往很多人认为二手的会好
实际上博世的工具不用到报废不出,
例如角磨机,多半零件缺,机头偏磨,都是因为博世零件互换的高

巨坑无刷,
3.无刷的最贵的不在马达,马达根本坏的可能性被驱动板屏蔽了
驱动板会保护马达的最高功率,所以说,坏多的都是驱动板
而驱动板好的贼贵.一买买一个坑,
例如国产的冲击扳手,坏都坏驱动板

电池的坑
4.很多人在网上买电池,二手的.电池报废了.没第二次利用价值
充电板非常便宜,你买二手的价格完全可以自己组装一个工厂的电池.
买电池包的成功率几乎为零.

买打黑工具,看样似乎非常多选择实际上,都是坑,
越是贪心越是被套住.

往往 几十元买个博世,话100多找配件还原,何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坛友送过一个6010D 做工是真的不错  就是个人感觉手柄太粗了

6010D 确实那个握持位置有些扁平,"粗了"不见得.
有些25v 的手钻,例如我用的龙韵,就是一样的粗,
因为有4个并排插入,这个 6010d 只是2个并排插入,
所以还是比较扁平,感觉握持有些怪.
而且为了握持手感现在的电钻将电池下置,
中间一节纺锤体.这样握持比价紧.手感发,

6019D 是比6010D有改进的.用的是现在的.3级齿轮箱.
6010d 还是那种老式的大小齿轮

这里不能说那个好用,而是说,现在的比较流行.
6019D 更加接近螺丝手钻,而6010D是冲击钻.

网友F:
这古董买来用?还是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古董买来用?还是收藏

我一个软件工程师,拿这个用,估计不可能.
收藏吧.要用,50元买个国产的钻子,应该也能行
修复后搭进去的人工成本100多了.卖是没可能了.我咸鱼挂200
谁买? 就是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对了.打黑,的坑就是"贪心" 二字.
老板都说了 什么都不保,你就得时刻准备买机壳 的心理准备.
所以打黑价 ...

感觉象斗智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