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I2246XT量产问题,Flash识别量产容量减半?

楼主(2023-03-02):
上次把颗粒一下全焊上量产失败,换软件,补焊等,都不行,
原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3369-1-1.html

索性取下剩2颗量产成功30G
再补上2颗量产成功60G(4颗Flash)

再补第5~6颗后,量产变30G了?

打开CE

配置和量产4颗60G的默认没改动

再拔掉USB短接Rom 识别(6颗Flash)

Flash 5~6 我已经重焊了3次了,确定不是焊接问题,
这两颗中间也拿其它颗粒替换也是相同问题,
难道这板子Flash的通道位置有跳线?
焊4颗量产60G,焊6颗量产是30G,焊8颗量产是60G,其它Flash怎么没识别?

还望有经验的兄弟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参考2258XT手册

这就是我说的贴法
个人感觉只有3种贴法:1就是原来正面贴满8颗  2就是我说的方法  3就是3楼说的贴法
楼主能否记得原厂贴了哪几个位置?可作为参考

网友A:
贴正面4个,反面4个试试,背靠背方式(反面2个可能不允许)

网友B:
试试第一行2个,空一行,第三行再焊2个,然后背面也一样。

网友C:
试试这样焊,正面左边四个焊盘焊满,右边焊上面两个焊盘,也就是你现在的状态把右下那一颗移到左边最下面
oo
oo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样焊,正面左边四个焊盘焊满,右边焊上面两个焊盘,也就是你现在的状态把右下那一颗移到左边最下面
...

我是8颗Flash,现在焊了6颗就出问题了,还剩2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正面4个,反面4个试试,背靠背方式(反面2个可能不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第一行2个,空一行,第三行再焊2个,然后背面也一样。

这有点不合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8颗Flash,现在焊了6颗就出问题了,还剩2颗

几个要点,tsop都是单通道的,46系列必须要通道ce分布均匀才能开满,小头的46xt只能支持16ce,每个通道4个ce,看你贴两贴的ce分布,贴2ce颗粒8贴的话应该是正面全贴,如果6贴要测试的话只能三通道开
而且我猜这个板子背面的焊盘是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个要点,tsop都是单通道的,46系列必须要通道ce分布均匀才能开满,小头的46xt只能支持16ce,每个通道4 ...

这个板子原始是2颗29F48B2ALCMG2在第一行上容量为60G,我取下换了现在这个颗粒,我在咸鱼看16贴的板子后面主控有8粒电容,所以可能背面真不能用,但是我昨天按坛友方案,正4颗背面4颗,ID也能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个要点,tsop都是单通道的,46系列必须要通道ce分布均匀才能开满,小头的46xt只能支持16ce,每个通道4 ...

这板子背面的焊盘是可以用的,不过我之前贴的是1CE的颗粒

网友:
换个主控试试看,我遇到过好几个46xt不能认全ce,只认出来一部分。

网友:
6楼报错情况下发CE分布图看看

楼主:
现在这种CE是正确的吗?
@小飞侠46 @bojipc @poupou
开到test unit ready ok 时卡住然后掉USB后报错

网友:
这样肯定不对啊,多出8个CE开不出来的
通道3怎么没贴?

网友:
先设置中勾选CE和CH,看看能不能开出来
还有这种贴法,哪儿看来的?似乎方向对了

网友A:
再想了一下,你是2ce的颗粒,8颗也最多是16,楼上说得对,你的莫名其妙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想了一下,你是2ce的颗粒,8颗也最多是16,楼上说得对,你的莫名其妙的多了 ...

现在应该正确的识别,是因为跳线,所以一直CH3不识别Flash,我补了一个0Ω上去,就识别CH3的颗粒了,@小飞侠46 @bojipc
但是开卡报pre check isp fail(531)CH3/CE1,3
可能还是跳线有问题,得再找找网上得图片对比一下,换了3个版本都报一样错误。

网友(2023-06-18):
感觉楼主分享和各位大神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