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教大家emmc颗粒如何能将数据克隆

楼主(2023-03-02):
有个京东亚瑟路由器,现在无法开机,怀疑是里面江波龙的emmc的颗粒有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可以使用什么U盘板将颗粒里面的分区和软件克隆到别的emmc,

是不是可以焊到emmc转TF卡的转接板?然后用tf卡读卡器克隆?
还是直接装到USB 2.0的U盘板上?那是不是需要量产?量产的话分区和软件肯定没有了吧。

请教大家,麻烦高手给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
B站上有up主用tf转接板备份emmc,软件用的是Winhex

网友:
颗粒有问题   里边的数据    也难完整复原吧

网友:
像AU6438这种优盘板,其实充当的也是读卡器的功能,焊上后不用量产,可以直接读数据。和焊到TF卡上,再上读卡器读原理一样。

另外以上2种方式 只能读User分区,boot分区读不了,读boot分区只能上编程器。

网友:
winhex软件吧,但是如果emmc本身有问题的话,里面备份出来的数据说不定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