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摄像头红外灯打开和关闭的声音为何都那么大:(

楼主(2023-03-02):
有办法让这种声音低一些么?
如何改装

网友:
是里面的滤光切换马达的声音!

网友:
用的继电器切换的关系,自己改的话改成mos的就没声音了吧,具体咋改没研究过

网友A:
声音大是里面一个红外镜片移动发出的,没什么太好的办法消除

网友:
里面有继电器,电磁机械装置,确实有响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大是里面一个红外镜片移动发出的,没什么太好的办法消除

是玻璃镜片的移动声音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玻璃镜片的移动声音么

里面一个过滤镜片的移动声音,当环境光线降低到设定值时,红外灯开启,红外过滤镜片移动,遮挡在镜头后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玻璃镜片的移动声音么

里面就是个幻灯机结构,左右拉窗户,一个板子两个口,靠电磁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