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展示一个显微镜小台钻

楼主(2023-03-02):
在上一个帖子《组装台式数码播放器(支持DSD256高解析数字音频)》中,我的小台钻露了一下脸,有些坛友表示对小台钻有兴趣,在这里就展示一下

制作过程忘了拍照,有些就借用了TB上的图片
在咸鱼上买的镜架,铜导轨,很沉

四个方向的照片

制作思路:将原镜筒改为无动力主轴;电机与主轴并列,降低整体高度;传动比2:1,增加主轴扭矩。
有两个难点:一是电机安装座;二是轴承比较难找
根据镜筒的直径买个电机夹具,内径36mm

裁下一部分,用螺丝固定在镜筒上。图中可看到电源开关,用小开关控制一个汽车继电器来控制电机,因为电机通电瞬间触点会有火花,这样耐用些

将一块铝板固定在这块裁下的电机夹具侧面,电机就装在这铝板上

用2GT的同步带和同步轮,减速比2:1。由于主轴短了些,镜筒上部磨掉些,侧面开个小口用于拧紧同步轮的顶紧螺丝

上轴承嵌在镜筒内,由于安装得不是很紧,在与镜筒的接触面上厌氧胶,同时加个顶紧螺丝。镜筒侧面原来有几道口,不知是干什么用的,用透明胶粘上,防止进灰

调节焦距的旋钮没有改动,想弄个类似舵轮的,没有材料就没改

另一侧安装了电机,旋钮没拆,直接磨小了

原微调焦距的旋钮拆了,丝杆的一端安装在里面

原微调焦距的滑块攻丝,这样转动丝杆可以升降微调焦距滑块,从而增加总行程

丝杆旋钮用带内螺纹的,加个顶紧螺丝,这种安装方便

主轴用的是最左边的那种

镜筒下方是物镜安装孔,用的是带法兰的轴承,为了更紧固,用了个大垫片压住轴承的法兰边,垫片用螺丝固定在镜筒上

两并三串电池组,这样用起来方便,如果电池没电,也可以接电源

给PCB钻孔时,特别是集成电路的孔,定位不容易,于是弄个显微镜移动尺

改一下,相当于一个直角靠尺,这样定位就方便了

多开几个安装孔,可适应不同尺寸的PCB

当需要在PCB边缘打孔时,超出靠尺的移动范围

这时可以在PCB边缘放块薄板,就够得着了

如果不需要移动尺时,也可以把它拆下,就像加工机箱时那样。

希望以上介绍对那些想搞显微镜台钻的坛友有所帮助!

网友:
用mos搭软启动就没有火花了~~~

网友:
不错搞得挺好

网友:
可以给菩提类的手串打孔了。

网友:
学习了,制作很用心。主轴制作成功是关键

网友:
这个小巧,制作不错。

网友A:
这个造价多少 我多多入了个170挺好的感觉比自己做精度高

网友:
做得真好,多说一句,楼主你的照片能不能景深大点,其它细节都糊掉了,又不是拍妹子

网友:
做得很精致了,楼主切割钻孔丝攻设备以及手工都很好

网友:
用阶梯钻扩孔的台钻也是自制的吧?继续出帖子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造价多少 我多多入了个170挺好的感觉比自己做精度高

镜架连运费都90了,再加上钻夹头、主轴、轴承等,应该和你那个差不多,可能还贵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镜架连运费都90了,再加上钻夹头、主轴、轴承等,应该和你那个差不多,可能还贵些。 ...

这也不便宜啊

网友:
自制的比成品的还好,厉害了

网友:
好精致的小台钻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高,非常好的精密小台钻了

网友:
厉害,学习了,制作很用心。主轴制作成功是关键

网友:
对,楼主着重 介绍一下主轴吧

网友:
看着用料做工应该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