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花6元修复徳龙咖啡机报警停机故障

楼主(2023-03-03):
德龙全自动咖啡机ESAM2200报警故障排除
自用咖啡机开机报警(三角内!)自检不能完成,萃取器电机轻微动作即停。每天要喝的咖啡怎可停摆!想找德龙售后维修网点,哪知机器年代已久,家里已找不到保修卡,说明书。上网查看周边也没德龙售后。不得已只能自已动手拆机修理,首先检查相关感应开关都正常,即检查主板电源部分,碰到电源可控硅散热片发烫,怀疑该晶闸管有异常(BTB16-8008w). 拆下万用表测量果然已坏,上网6元钱买了只同型号晶闸管,换上将各部件机器复位,接通电源自检正常,按下开关按钮正常启动,制作一杯咖啡,全部正常。至此6元钱即修复此咖啡机故障,快哉!

网友:
带电你敢摸元件啊

网友A:
可控硅没固定????      涂上硅脂就靠在散热片上完啦????

网友:
药到病除
坛友首先就应该折腾,实在搞不定才有售后的份

网友:
佩服 这让售后怎么活

网友:
B型是背板带电非绝缘

网友:
也坏过一次,是不是通病

网友:
用这机器的不是一般人呀

网友:
不错,满满的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没固定????      涂上硅脂就靠在散热片上完啦????

看样子应该是的

网友:
这都行?!望闻听切绝对管用.

网友:
能找到这个问题是真牛逼

网友:
充分发挥聪明才智

网友:
这是行家才能干的事情

网友:
散热片接触不好?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没固定????      涂上硅脂就靠在散热片上完啦????

试机的照片,试好涂上散热硅脂有卡簧固定在散热片上。

网友(2023-04-06):
按说应该有螺丝压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