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软路由(工控板) pcie8 金手指 转接卡求大神

楼主(2023-03-03):
想给软路由扩展光口电口或者其它PCIE设备拆开后看到,板子是 微控兴义ITX-WASLAN-P  查了资料说上带8速的PCIE插口(pcie8 金手指 )求大神这玩意转接卡学名叫什么 ,哪里有卖。我X宝、百度搜 PCIE转接卡 或者pcie槽对槽都找不到,只找到一个东田的1U软路介绍视频说有转接卡。
如果确实没得卖想自己用两条PCIEX8的槽自己焊一个,有没有尝试过的介绍下经验。

下为图片(用的同型号网络图片)红框标识处:

网友:
你这应该要找母对母的吧

网友A:
这个口子是插到别的主板上的吧,可以把这个板子当作一个扩展卡用

网友B:
这个扩展了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口子是插到别的主板上的吧,可以把这个板子当作一个扩展卡用

正解,方便扩展…

网友:
都那么多网口了你还想扩展啥?
这种板子这种接口不会告诉你定义的,你想搞也没办法,别随便搞个转接卡上去,弄不好是要烧的

网友C:
这种专用的板卡就算你找到适配的主板也还得有对应的支持系统和软件才能玩得转软路由

网友D:
淘宝搜“PCIE 母对母”,找到一家: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06442692050 倒数第3个选择,你也可以找下其他家的,我随便搜了一下,之前也想搞PCIE插槽90度转接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口子是插到别的主板上的吧,可以把这个板子当作一个扩展卡用

搜到那个视频 使用一个转接卡  我理解是一个槽对槽的 延长线扩展 光口电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扩展了有什么用

想折腾个猫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专用的板卡就算你找到适配的主板也还得有对应的支持系统和软件才能玩得转软路由 ...

这个大概率 只是个 延长 应该还是走的pci  插上能识别   爱快不行 不是还有openwrt 无非自己编译加载个驱动  问题 找不到就很难受

网友E:
恐怕只是长的像PCI-E而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搜“PCIE 母对母”,找到一家: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22735446212.10 ...

擦 还真有 只是这个价格完全脱离折腾的乐趣   不行等有空时候 找个8X的 金手指定义对照下 不过讲道理觉得希望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恐怕只是长的像PCI-E而已吧

上面那个图不是我画的 是 厂家发出来的  下面有技术参数  确实是个8X的口

网友F:
楼主想找的应该是这类板卡,不过我这个是PCI-X 的老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想找的应该是这类板卡,不过我这个是PCI-X 的老接口

讲道理 视频上我看到长什么样 就是不知道名字 或者 关键词   等拆两个PC1E8的 插口  焊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