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液晶电视边角有黑影,是那里坏了?

楼主(2023-03-03):
一台多年的22寸液晶电视,做电脑显示器用,发现边角有黑影,是那里坏了?

网友:
液晶挂了吧

网友:
固定位置的黑块,不随图像变化,是屏幕老化,漏液

网友A:
会不会是被光灯管老化,或者屏后的几张匀光膜受灯管长期烘烤老化不透光了

网友:
看着像是漏了?

网友:
四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很明显的光过不去

网友:
提示你该买新的显示器了

网友:
液晶变CRT球面屏了

网友:
怀旧了,仿CRT屏幕显示?

网友:
22寸变成19寸?

网友B:
应该是偏光片老化变形了,从边缘开始劣化,导致偏光异常。

网友:
你还别说,这样更有球管显示器那种感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被光灯管老化,或者屏后的几张匀光膜受灯管长期烘烤老化不透光了 ...

是的 烤焦了一点

网友:
价格又不贵,换了算鸟

网友:
它的前生绝对是CRT电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偏光片老化变形了,从边缘开始劣化,导致偏光异常。

这个原因很有可能,只不过现在的22吋,还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
漏液的概率非常大,灯管看上去没啥问题。

网友:
大概率是液晶屏漏液了,现在修了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