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贴

楼主(2023-03-03):
Verilog 逻辑检查,如图。

网友:
看不懂英文

网友:
都是只看图不看字的

网友:
用翻译软件看看.

网友:
与或非,凑到一起就不知道了

网友A:
这是学英文呢 还是学数字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学英文呢 还是学数字电路?

用英文描述的数字电路。

网友B:
先在这本书找找,这符号定义为什么类型的逻辑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在这本书找找,这符号定义为什么类型的逻辑电路.

哪里有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