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妹妹家的格兰仕G80L20CSL-DG微波炉,屡烧6X2P1保护二极管和保险,可以去掉吗?

楼主(2023-03-03):
如题,只发现这个6X2P1二极管击穿了,整流二极管基本正常,磁控管灯丝对地电阻无穷大,电容是1UF的,测量有0.8UF,也算是正常吧,但是换上二极管工作几秒钟,又击穿了,保险也烧了,难道是磁控管有问题吗?买一只换上,又怕不是它的问题,浪费了,还望各位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很可能就是磁控管坏

网友:
不可以去掉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
估计是没得救了,老是烧保险

网友:
估计磁控管完蛋了,该淘汰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修

楼主:
发两张原理图,有的机,就没有这个保护二极管,多了一个高压保险丝

网友A:
微波高压系统中的高压二极管、磁控管损坏的可能性较大,至于高压变压器、高压电容损坏机率很小。
5年前买翻新磁控管记得是30元。
另外检查微波炉内腔侧面壁的云母片,太脏引起磁控管打火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波高压系统中的高压二极管、磁控管损坏的可能性较大,至于高压变压器、高压电容损坏机率很小。
5年前买翻 ...

原来的云母片是挺脏的,我已经换了,磁控管的头我看了一下,挺干净的,内腔也清洁了......

网友:
下掉了下次就没得用了。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不可以去掉保险。

网友:
有点年头的微波炉

网友:
不知道怎么修,感觉不能去掉,要是能省个器件厂家早就去掉了

网友:
如果是用了很多年的话还是买台新的现在微波炉价格也便宜。

网友:
拆掉微波管还烧不

网友:
肯定是有问题才炸的啊,要找出原因,不能图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波高压系统中的高压二极管、磁控管损坏的可能性较大,至于高压变压器、高压电容损坏机率很小。
5年前买翻 ...

感谢回复,昨天把整流二极管串联一只灯泡到220V上,测得灯泡两端电压约80V,感觉二极管基本正常。同样,用220V串联灯光测量磁控管外壳对灯丝,也不漏电。
今天试着把保护二极管取下,试着加热,不烧保险了,但是加热的水也没有温度。磁控管本身有一点点温度,是不是磁控管坏了?
测量变压器输出灯丝电压约5V左右,高压约3000V。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昨天把整流二极管串联一只灯泡到220V上,测得灯泡两端电压约80V,感觉二极管基本正常。同样, ...

抱歉,非专业人员,不能给出建议。
我只是搜索经验修过家中的老格兰仕微波炉,约10年前换过高压二极管,5年前换过磁控管(原磁控管磁环明显裂开,查了订单应该是20元左右1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