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pam8403加哈曼卡顿残废喇叭加个充电头

楼主(2023-03-03):
花钱买的是pam8403,3.5,哈曼卡顿喇叭9.8,一共13.3,线和充电头自备。
不知道是电压的问题还是没装滤波的问题,换地方有底噪,有的地方没有。
旋钮只能开四分之一,开大声音就断断续续,跟喘不上气一样,估计还是喇叭功率大,功放太小了。音质秒杀同级所有产品,十几块钱, 办公室用很好。

网友A:
秒杀没啥问题,只不过是断断续续的秒杀,哈哈。

网友B:
这个是双声道吧,但喇叭有一个是高音喇叭吧,你这是怎么接的?左声道左边喇叭,右声道高音喇叭?这样的话,有些音源听着会不会感觉怪怪的?

网友:
这只能算比听个响强一点,这功放片子和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9.8的哈曼喇叭求链接

网友:
哈曼卡顿的喇叭哪里买的

网友:
小音响,小范围使用

网友C:
喇叭看着不 错,再整一个组个双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秒杀没啥问题,只不过是断断续续的秒杀,哈哈。

相对价位来说,除了声音小点,什么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双声道吧,但喇叭有一个是高音喇叭吧,你这是怎么接的?左声道左边喇叭,右声道高音喇叭?这样的话, ...

音频输入的时候左右声道串了一下,输出的时候一个输出高音,一个输出低音。

网友:
用一对喇叭听立体声效果更好。

网友:
pam8403好像是开关功放,sd卡播放器常用

网友:
9.8的哈曼喇叭求链接        同求

网友:
才一个喇叭不好玩

网友(2024-03-22):
几年前买了对电脑小音箱,原板是8002B单声道输出,一直是用笔记本USB供电,买了块8403换上,结果上电就是高频叭叭声,电压还会掉到4.5。用充电头或是充电宝才安静,开始以为是USB线断了电线都弄断了,最后又从新焊接USB头,昨晚才看到你们的也有这问题,但我的更严重,原来8002B供电有只470u的电容,不知道并上去会不会好点,有人说买5V稳压块,但找不到便宜……还有其它办法处理吗

网友:
一个喇叭不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喇叭看着不 错,再整一个组个双声道

是的,搞个双声首效果更好

网友:
换个功放板,TAP3110芯片那种,功率和音质一下子上来好多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