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真304不锈钢小火锅 过火后底部变蓝色解决

楼主(2023-03-03):
真304不锈钢小火锅 过火后底部变蓝色解决  ,
用钢丝球加小苏打 或牙膏 或醋擦洗都不能解决  ,最后用细砂子加一点牙膏擦洗后终于将底部蓝色擦掉了。

网友:
间接掌握烤蓝工艺

网友:
那是氧化膜,最好留着

网友:
变速角磨机加钢丝球行不行

网友:
据说用菠萝的皮煮水可以洗掉

网友:
有时候太干净也不一定是好事。

网友:
成功的把锅底打薄了几个微米

网友A:
打磨都会伤纹理的,你直接用德国AUTOSOL抛光膏,擦一下就掉了,还能获得接近光面的效果

网友:
只要加热以后还会多次变蓝的

网友B:
为啥我家的用久后是发黄

网友:
尽量少烧干,不然锅底以后会出现孔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家的用久后是发黄

温度稍高就是黄色,过高就是蓝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打磨都会伤纹理的,你直接用德国AUTOSOL抛光膏,擦一下就掉了,还能获得接近光面的效果 ...

搭车:这个德国AUTOSOL我有一支,说是金属抛光膏,但细看又分为铜/铝/不锈钢。我买的铜。能够通用吗?

另外我也不敢用于食品接触的这面,感觉这种肯定带有化学成分和研磨剂,怕洗不干净。

网友:
能用就别管了

网友:
是不是依靠自然磨损,蓝色就会慢慢变浅

网友:
难道每次烧了都打磨一下?

网友:
发蓝是不锈钢在高温下的氧化反应,为什么要除掉呢?下次用还会变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这个德国AUTOSOL我有一支,说是金属抛光膏,但细看又分为铜/铝/不锈钢。我买的铜。能够通用吗?

...

铜的也可以用,擦完之后用较多的洗洁精蘸抹布多洗几遍就没事了,不锈钢表面能残留什么啊,实在不放心用百洁布再磨一遍

网友:
开锅就是高温让锅发蓝,抹油,再洗净,可以不沾。

网友:
恭喜你你学会开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