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航嘉多核wd600电源拆解,刚开机正常,关机后短接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23-03-03):
各位觉得是哪里的问题呀。我一开始觉得是电容的事情,但是目测主电容和输出没有鼓包。也清理的灰尘和底板的小强。

更新一下芯片图片,拆下了大电容,还有输出的一个小电容,没问题。用表测量了一下FPC电路的各个管子,似乎也没问题。

关键是有时候能启动,有时候启动不了。。

楼主:
本来觉得输出电容可能有漏电,想换,还是问下坛友吧。以免走弯路

网友:
应该是100岁了,自然死亡。

网友:
我同款PCB的电源脏死了都能用。不通电的有修过,都是换主控芯片,毕竟这款集成度非常高。

网友:
手动把大电容放电后就能启动了

网友:
又是航嘉电源莫名其妙的故障

网友:
修好这个故障也许不是换电容这么简单。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止有可能是输出保护了

网友:
同样电源一样的问题

网友A:
航嘉的小功率电源真心没有长城质量好。

网友:
最近老听说航嘉电源出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觉得输出电容可能有漏电,想换,还是问下坛友吧。以免走弯路

把要用的工具拿出来,大胆拆!

网友B:
目测是输出超压保护。

修这种最好有示波器,读取开机瞬间各个电压的输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是输出超压保护。

修这种最好有示波器,读取开机瞬间各个电压的输出波形。 ...

关键是有时候能启动,有时候启动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有时候能启动,有时候启动不了。

所以才要示波器,才容易看清。

自己判断的话,比较费事,给各路电压取样加大几百K的下拉电阻,适当拉低取样电压。

或者在原取样电阻后对地并联一个大点的电容积分一下,躲过开机尖峰,或许就不保护了。

至于尖峰是怎么来的,也可能是初级大电容失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才要示波器,才容易看清。

自己判断的话,比较费事,给各路电压取样加大几百K的下拉电阻,适当拉低取 ...

我用万用表电容档测试了下大电容,还有303uf的容量,你估计哪里的问题?输出电容还没测试。只拆了个小的测试容量也正常,5v待机似乎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嘉的小功率电源真心没有长城质量好。

哎,以后还是回避这个牌子为妙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万用表电容档测试了下大电容,还有303uf的容量,你估计哪里的问题?输出电容还没测试。只拆了个小的 ...

输出电容靠近输出二极管都换一个,还不行的话,就只能查其他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容靠近输出二极管都换一个,还不行的话,就只能查其他地方了。

大电容你估计有问题吗,我怕万用表测量不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容靠近输出二极管都换一个,还不行的话,就只能查其他地方了。

实际情况是朋友昨天大负载游戏跑了半晚上,结果上午接着跑着跑着就突然罢工了,拿我这边来,我开机正常,结果一会关机后再启动就发生风扇 转一下就停的故障了。我判断是电容的故障,结果万用表测试似乎坏的没那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