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万能坛友!这个5线的倒车摄像头 怎么连线?

楼主(2023-03-03):
(图片)

网友:
一般来说除了电源二根线还有视频线二根和LED线,视频线好找,一般有屏蔽,LED线是供电正极

网友:
DM、DP 像是USB的定义,VCC、D-、D+、GND

网友:
就是USB的,外加灯线一根。

网友A:
为什么写成DM和DP,不写成D+和D-,这样一看就知道是USB数据线

网友B:
和我这样一样的接就可以了。线的颜色也要一样

网友:
LED正负极,摄像头正负极,还有一根是触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我这样一样的接就可以了。线的颜色也要一样

助人为乐,热心坛友,谢谢分享!

网友C:
从安鑫那里买的吗?我记得从安鑫那买了俩说是坏的,其中第一个要不是我开始胡乱尝试接12V,还能用呢,后来拆开才发现红白绿黑,你滴明白?这是某种国际通用接口的线序,说白了就是个电脑摄像头,黄线是照明,如果是好的,接驳根半截的USB线就行,能认就好一半,能出图像就百分百。可惜我那个只能认不能出图像了,奉劝大家不要想当然,别给红黑通12V别把黄线当视频线。

网友:
这个供电,3.3如果你接过12v那就忍了吧

网友:
这里都朋友啥都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这样一样的接就可以了。线的颜色也要一样

感谢坛友!按照接线图像已经出现,确实是usb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安鑫那里买的吗?我记得从安鑫那买了俩说是坏的,其中第一个要不是我开始胡乱尝试接12V,还能用呢,后来 ...

这个确实是电脑摄像头,黄线是照明12V 。奉劝大家不要想当然,别给红黑通12V,别把黄线当视频线--确实是要注意!

网友(2023-11-01):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写成DM和DP,不写成D+和D-,这样一看就知道是USB数据线 ...

好眼力,大神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安鑫那里买的吗?我记得从安鑫那买了俩说是坏的,其中第一个要不是我开始胡乱尝试接12V,还能用呢,后来 ...

好建议  我会注意的

网友:
应该是正负电源线,视频输出正负线,还有一根触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