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535耳机换壳记----学林原创(2023.2.21)

楼主(2023-03-03):
学林虽然是做播放器的,但也收藏了不少经典的耳机。
Se535是ue最经典也是保有量最大的hifi 双动铁耳机,当初也是小3千的价格。

最近翻出来玩,发现耳机插座接触不好,听着突然不响,把耳机线转一下就又响了,非常影响心情。
毕竟是10多年的老家伙,想找原厂售后也不可能,于是乎在万能的淘宝买了一套535耳机壳,大概是40
元,做工很不错,再花20元,买一条原耳机线。

几乎就是原装的。注意淘宝有很多家卖535耳机壳的,有些磨具很粗糙,拿到手就直接丢垃圾堆了。为免做广告的嫌疑,想要买壳的可以私信或者跟帖。
另外还要买一个b7000的胶水。这个很便宜,好像4元钱。

先小心的用刀片把耳机壳撬开。原版耳机和耳机插座是一个小小的软排线连接。

非常坑爹的是这个排线很易折断。索性直接剪掉,用刀片在pcb 上挂,漏出铜皮,另外耳机座的中间引脚比较长,索性用剪钳剪掉。

用维修漆包线焊接插座和耳机,
将耳机头和耳机座小心的装到壳体内,注意搞清楚安装方向,有孔印字的一面朝上。我开始装的时候就是方向放错了,怎么也盖不上盖子。

为防止万一,打胶之前,先用万用表检查一下插座,电阻是25欧姆左右,表示焊接正常。
然后在上下壳之间都用b7000打一圈胶水,扣上盖子。
用重物压住。静置几小时。清理掉残胶,535就满血复活啦,总计花费60元。

网友:
看起来好厉害

网友:
现在动铁耳机没有前几年那么受欢迎了,这几年是流行苹果带动的真无线耳机。

网友:
牛人啊,学习一下!

网友:
还是喜欢动铁加动圈的方案

网友:
那点连接线,应该从耳机线里面截取一段耳机绞合线,比较合适,一个是颜色不同,容易区分正负极,二来比较好看,还有就是比较柔软。

网友:
小3千的价格,有钱人啊

网友:
我有个se215,壳子也坏了,这个846,535,215的壳子是能通用的吧?

网友:
这玩意不便宜哦。

网友:
se535是舒尔的,不是ue呢

网友:
只用过动圈耳机,因为可以做得很迷你,最近心水E5000,等有钱了买个看看。

网友:
好手艺啊~~~好评支持一下

网友:
买过425,缺少535的低音,听人声没说的。时间久了透明线里面都绿了。

网友:
SE535是舒尔的,UE是被罗技收购的另外一家公司

网友:
舒尔的耳机是个好东西
低音劲 中音稳 高音甜

网友:
不错,换好以后又可以,动次打次,接着奏乐接着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