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带自动极性翻转的万能充!!!

楼主(2023-03-03):
这个玩意在十几年前很流行,那时的手机都是可换电池的,手机没电了换块满电的可比现在的什么240W快充快多了,换下来的电池一般就用这个万能充夹着充电。

板子的日期,2008.04.18

安装回去的时候原装的线居然断了,索性就更换了一组24AWG的硅胶线

充一块对讲机的电池,夹上去灯亮了就能直接充电,之前还有手动开关翻转极性的,这款更高端些

充电的时候跑马灯循环闪亮,充满熄灭

满满的回忆啊,那时特别钟爱索尼爱立信的手机,各种型号换了好几个(基本上是买二手,玩一段时候再出了,不亏),后来被索尼收购后就没买过了(主要是太贵了)

End!!!

网友:
用小米1代的时候买过这玩意。

网友A:
自动极性这个创意确实非常好。

网友:
好歹还是个开关电源,那时的快充有很多山寨的,里面是阻容元件的多

网友B:
通常人手2电一充

网友:
这是手机可以换电池时的标配

网友:
满满的回忆

网友:
这是那个时代的标配吧,有手机的人人手一个或N个

网友:
现在还有一个“海陆通”万能充,而且电源插头改成了加长型的!~

网友C:
现在才知道索尼爱立信不是索尼,,,,,我以为大家觉得索尼爱立信名字长就念索尼呢,,,,,

网友:
早期的是用一个开关转换,后来就升级成自动极性转换的,觉得这个设计挺先进的,但也不明白是如何转换的.

网友:
满满的回忆,手里还有二个,不过不是自动极性翻转,而是手动开关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极性这个创意确实非常好。

是啊,我也没研究明白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才知道索尼爱立信不是索尼,,,,,我以为大家觉得索尼爱立信名字长就念索尼呢,,,,, ...

原来的索尼爱立信是索尼和爱立信各持有50%的股份,后来索尼收购了爱立信那50%的股份,就变索尼了,就是现在的索尼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索尼爱立信是索尼和爱立信各持有50%的股份,后来索尼收购了爱立信那50%的股份,就变索尼了,就是现 ...

我懂了,原来是索尼跟爱立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常人手2电一充

对,那时候一块电池可以用起码两三天,从来不曾有电量焦虑,也不会长时间低头和黑夜玩手机。技术进步,却让人产生更多的焦虑和健康问题……

网友:
我记得为了解决换电池关机问题,还有一款双电池手机。那年代手机百花齐放。现在的手机就像小黄鸭一样跟在鸭妈妈(苹果)的后面跑。

网友:
其实这个玩意,我现在还会用,比如锂电池电量过放了,充不进电,用这个可以强行充一会就能救活,还有手电筒里的4V铅酸电池,长时间不充电假死,也可以用这个强行充到一定电压后就能正常使用。

网友:
满满的回忆,手中也还有一个。

网友:
这个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