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厂里的CNC加工中心的Z轴按键不灵敏了 拆开修修

楼主(2023-03-03):
厂里的CNC加工中心的Z轴按键不灵敏了,有时候按下没反应或者是按下之后断断续续的反应,

这不能忍,拆开打磨一下氧化的锅仔片这是没打磨的锅仔片,

这是打磨后的锅仔片,

其实是用镊子半圆的一面轻轻刮的,主要是没有神器WD-40,只有刮一刮,装上之后用AB胶粘的,当时忘了拍照,盖上蓝色盖子之后才想起拍照,蓝色的盖子不知道是为了增大面积还是加长,看过好几个不同厂家生产的机床按键都是有盖子,

网友A:
至少收费200元。

网友B:
比直接换一个贵不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收费200元。

亲戚厂,我给免费修,

网友C:
打磨后,还是要擦点油,可以减慢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直接换一个贵不少吧

这个拆起来很麻烦,而且面板很贵,弄坏了就不好了,上次另一台机床面板的一个按键被同事吊铁不小心撞变形了,修机床的人来修别的问题导致不能运行的时候,让他给修,他不愿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磨后,还是要擦点油,可以减慢氧化

我不知道呀,,,,,,没打油,

网友D:
这样修也是治标不治本,用不了多久的。应该涂点润滑油最好是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修也是治标不治本,用不了多久的。应该涂点润滑油最好是润滑脂。

当时没想那么多,

网友E:
这种面板在广东叫  水晶面板

网友F:
喷wd40一次n年都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面板在广东叫  水晶面板

挺形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喷wd40一次n年都不用管

看来我得买些了,经常遇到开关或者电位器出现接触不好的情况

网友G: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能修机床的都是高手

网友:
能换就别修,修了麻烦多

网友:
放在纸上按住擦擦就好了,或者橡皮擦也很好。
擦油是对的,防止氧化。

网友:
感觉不是太管用,只能不好用了就拾掇拾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没想那么多,

整个拆下来把按键吹下来换了一了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按键不灵不方便,每天要按很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