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两个烤火炉,我这边以前叫小太阳

楼主(2023-03-03):
修两个烤火炉,小孃给奶奶买的,挺新的,都是电源线的问题,底座下边都没有保护按钮,先修红色的,肉眼可见电源线烧坏了,剪掉焊上套几层热缩管搞定,在修粉色这个,肉眼没看见任何问题,用万用表测两根电源线都不通,拆下来稍微用点力扯一下直接就掉下来了,不管了,剪掉一节用之前修红色烤火炉的方法焊上,完美修复两个烤火炉,这个线也太差了,而且还很短,烤火炉那么新,说明没用多久,可惜手里没合适的线,没办法换

网友A:
东西越来越差了

网友B:
看起来做工和用料都比较差。

网友:
看到这个线让我想到某次我遇上怎么塘锡都没成功的一次,铝线涂上颜色冒充铜线,没仔细看就想拿来焊锡,结果越弄越不行

网友:
这个线也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越来越差了

毕竟现在厂家想省成本把东西卖便宜些,卖贵了没人买,除非大厂做工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做工和用料都比较差。

胜在价格便宜呀,毕竟不懂的人多,大家都会觉得同意的东西,卖得贵的肯定是想多赚点钱,毕竟不是谁都知道里面用料如何,在街上两家不同的店里面,同样的东西价格不一样很正常

网友C:
这种里面用防跌倒开关,一倒就把电断了,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里面用防跌倒开关,一倒就把电断了,比较保险

就是没有,两个都没有

网友D:
价格在哪了,这就不错了

网友:
唉,两个便宜货加起来寿命还不如正经牌子的一半,当然,价格在那里,何时大家才能彻底抛弃这些

网友:
这种线 看起来是铜线  但是会一节一节断掉  ……

网友:
线太细,很明显是铜包铝,受不了大功率。

网友:
小厂用的电源线都是自带保险丝功能的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恭喜修复。

网友:
小作坊产品。电源线大多是铝线

网友:
好久没用过这个了

网友:
电热器功率大,尽量换质量好点导线,以免过热塑料变形。

网友:
灯管的,热效率低。这做工用料,我们有个专业称呼,叫工业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在哪了,这就不错了

太简单了,只是能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