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也来玩电镀镍,修复斜口钳、手电钻批头等

楼主(2023-03-03):
学习坛友的方法,买来了镍丝、白醋,自己做了一个鳄鱼夹,电源就用的5V2A的手机充电器

电解液:白醋+食盐,正极:镍丝,负极:需要镀镍的金属

先电解镍,将溶液里充满一定浓度的镍

调整电流到200mA

电解一段时间,镍丝消耗了一些,负极的铜片也镀上了一层镍,溶液也变成了绿色(镍离子是绿色的)

接下来正极换一根新镍丝,负极夹上待镀的金属,首先要进行除锈
一根6.35的延长杆,已经生锈了,用微型电摩打磨一下

电镀过程中负极冒出大量的气泡

消耗一根镍丝,电镀完成,还是有效果的,并且镀层也很牢固

接下来再电镀一个披头

最后电镀一把斜口钳

提醒:电镀要在通风的环境下进行,废液可以过滤后收集起来,还能继续用。

End!!!

网友:
电镀后焕然一新。

网友A:
用盐会导致镀层脱落,长久考虑还是不能用盐作为催化剂的。

网友B:
原来什么样,上个原图

网友C:
应该先电解除锈,然后再电镀,那样效果更好

网友:
不错,以后备点镍片镍丝什么的,自家都能电镀了

网友D:
这个是为了防止生锈嘛?还是有其他隐藏功能啊,不懂,求解

网友:
看起来像是亚光的缺少光泽。

网友:
先镀上一层铜

网友:
白糖+食盐,这是食品工艺啊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我的批头也有些锈蚀了。回家试试看效果咋样

网友:
好像还不错的样子。建议溶液可以用镍盐,一下子就省了第一步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盐会导致镀层脱落,长久考虑还是不能用盐作为催化剂的。

是嘛,等后续使用看镀层会不会脱落。那应该用哪种物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什么样,上个原图

看那2个批头,原来的是灰色的,镀镍后是哑光银色的。

网友:
网上的电解液也不是很贵  食盐靠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为了防止生锈嘛?还是有其他隐藏功能啊,不懂,求解

镀镍后就是防止生锈和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先电解除锈,然后再电镀,那样效果更好

看来还要再学习电镀除锈的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先电解除锈,然后再电镀,那样效果更好

电解除锈速度很慢

网友:
这是镀暗镍吧

网友:
我镀上去也是暗色,没有人家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