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突然上不了网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3-03):
今天打开电脑后可以看到右下角的网络连接已经正常了,在网页上也可以打开路由器后台,但是就是上不了网,重新安装网卡驱动,重新设置路由器都不行!但是用另一块硬盘就可以,只是这块硬盘不好用,太慢了,可能也要坏,只是目前可以上网,不知道是硬盘问题还是网络问题反正是特别慢,但是可以上来,可能是系统问题!用驱动精灵网络修复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上不了网

网友A:
我会先去杀杀毒。有时候系统丢失小文件。

网友B:
那就换个硬盘啊,硬盘又不贵

网友:
检查DNS设置

网友C:
换块固态硬盘吧。现在白菜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换个硬盘啊,硬盘又不贵

我的上不了网的硬盘是新的

网友:
DNS设置有问题,或者是翻某墙造成代理没有清除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会先去杀杀毒。有时候系统丢失小文件。

不知道怎么回事又好了!可能是运行什么程序了?我也不记得都干啥了,反正没有在W10下杀毒,我怕杀完了有的应用运行不了!以前在10上出现过,删除文件都不询问

楼主:
这个我都不会弄!什么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块固态硬盘吧。现在白菜价

都是啥价格了?在哪买会好点?可能这个电脑也不行!在PDD上买上当了,还好没有买太贵的,就正常半年不到,就出现各种问题,后来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可能重新插拔各个接口了,还有又换块硬盘。真的不舍得花钱花的更多

网友D:
问出这问题,感觉楼主还是找个熟人看下吧,上不了网跟硬盘能有什么关系,上不了网,能进路由器界面,说明网络连接是正常的,就是你的外网不正常,外网问题跟你的网络环境有关,很大可能是网络设置问题

网友E:
楼主没有把自己计算机的运行环境交代清楚,所以无法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
比如路由器光猫有几级,每级之间如何连接,DHCP由哪级路由提供,IP段是多少,本机接入的哪一级,IP设置的是自动获取还是手动指定,DNS设置等等等。

网友F:
以前装过vpn,破玩意卸载之后就是上不了网,各种修复毫无办法。重装这个vpn之后,正常了。

网友G:
上不去网和硬盘有啥关系

网友H:
路由光猫重启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不去网和硬盘有啥关系

我也没有说有呀?换硬盘,是换了硬盘上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路由光猫重启一下试试看

重启了也一样,手机可以上网的!现在正常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反正在W10下没有敢杀毒,怕网上来了,其它软件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装过vpn,破玩意卸载之后就是上不了网,各种修复毫无办法。重装这个vpn之后,正常了。 ...

这不都是LM软件的套路吗?反正我的不是这个原因,不知道怎么回事稀奇古怪的好了!莫名其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没有把自己计算机的运行环境交代清楚,所以无法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
比如路由器光猫有几级,每级之间 ...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说,W7,64还有说啥?
光猫-路由器(拨号)-路由器(无线桥接)-有线连接电脑
DHCP我也不知道怎么算,只知道前级是开的,后级无线桥接的就关闭了,IP是LAN口吗?前级是192.168.0.1,后级在连接以前是192.168.1.1,改成了192.168.13.1,桥接后就进不去了,其它的我都不懂,所有都是自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出这问题,感觉楼主还是找个熟人看下吧,上不了网跟硬盘能有什么关系,上不了网,能进路由器界面,说明网 ...

我说过上不了网与硬盘有关了吗?我说的是换硬盘,从另一个系统启动电脑,换硬盘就是换系统,如果外网不正常手机也上不了!如果手机也上不了网就不用发贴问了,直接就给售后打电话了!以前正常的,都没有改什么,以前能用,现在就不能用了,想不明白,设置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