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场阵列的冷焊机草稿图

楼主(2023-03-03):
如题,为自己留草稿而已,大家看到后有意外收获则是副作用来的。

用EG2153芯片的图,应该平时上电不起振,因为3脚为低电位。当光耦有信号时才起振工作。

网友A:
这玩意有没有一种软件,把草稿直接就能自动排版成正常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有没有一种软件,把草稿直接就能自动排版成正常的电路图? ...

需要人工智能

网友B:
立创EDA了解一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立创EDA了解一下嘛

关键是软件不会用吧!哈哈哈哈哈

网友:
真的能实现冷焊,不加温材料不会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创EDA了解一下嘛

打开电脑要等一下,等一两分钟,我手画的话图也差不多画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电脑要等一下,等一两分钟,我手画的话图也差不多画好了

灵魂画手的原理图,你不累,看的人有点累啊,哈哈

网友C:
IR2153比555好用多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IR2153比555好用多了 !

对的,你讲得对,马上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IR2153比555好用多了 !

这种用法可行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用法可行吧?

光耦通则起振,平时上电停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光耦通则起振,平时上电停振。

1、8脚接正,6脚接地,5脚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脚接正,6脚接地,5脚输出。

8脚不用接,因为上桥的场管我不用。1脚为正,4脚为地,5脚为下桥场管的驱动端子。

我只用12345脚就行了。无需自举电路,因为我不用上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IR2153比555好用多了 !

你看顶楼我新增的图片就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顶楼我新增的图片就明白

嗯  也行 我是觉得空着的脚有点寂寞,连上好看点 !!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用法可行吧?

IR2153用于反激驱动有些浪费,不如用UC3843

楼主:
引用 网友D:
IR2153用于反激驱动有些浪费,不如用UC3843

3843还平宜一些

网友:
建议楼主先出成品。看看可行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