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臂路由如何进行双网融合

楼主(2023-03-03):
拉了两条宽带。目前设备有一台单网口软路由。还一台双网口的软路由,都刷openwrt。请问能不能实现两宽带融合?家里电脑只有一个网口

用了一台四网口交换机

网友:
是双网口不是双WAN口?那估计不好弄,得弄好双WAN口的路由

网友A:
都两条宽带了整个好点的路由或者软路由吧,单臂毕竟损失速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两条宽带了整个好点的路由或者软路由吧,单臂毕竟损失速度啊

单臂没有损失吧。目前500M。

网友:
要双WAN才可以的

网友:
买PCI-E转双千兆网口的
网卡

然后单臂变三口,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