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智能马桶遥控器求这个元件是啥,什么型号

楼主(2023-03-03):
一个智能马桶遥控器进水了,打开这个坏了,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电感线圈,上面也没有参数了,有没有大神知道要换什么样的,麻烦告知型号。十分感谢

网友:
是个电感吧

网友A:
这个不是有标注多大的电感

网友:
坐在屁股下面也要遥控……

网友B:
从这照相技术看,就不适合干修理。。。

网友C:
看到其他元件都标示了,怎么这个不标示?是不是没拍出来

网友:
看一下三脚元件(像三极管的那个),如果是DC-DC,对电感量有要求,如果是线性稳压,电感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其他元件都标示了,怎么这个不标示?是不是没拍出来

确实没有找到这个元件的标识,目测是电感,但不知道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有标注多大的电感

那个是电容的标注,1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这照相技术看,就不适合干修理。。。

对不好微焦

网友:
淘宝买一个一样的换上就好了。

网友:
遥控器这么复杂,还有天线似的。

网友:
买个成品吧,应该有卖的

网友:
这种遥控器,再浴室潮湿空间使用最好用透明热缩膜包裹后使用,我家的就是包裹后,有水也不怕

网友:
应该是电感,

网友:
这不明显的是电解电容火大,自爆了嘛

网友:
是只电感,,可以让售后处理。

网友:
还是查一下升压集成块型号找原理图查出L值

网友:
上面写着100未发,电容炸了。。。。。。。